[問題求助] 請問4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如何啟動檢修各電壓值

楼主(2018-11-19):
42吋液晶電視電源板 FSP288-3F01
目前我只能測到5VS待機電壓,其餘12V 24V 5V均測不到任何電壓值
請問各位先進大大,電源板該如何短接啟動電源,如果要檢修該從那方向去查起,謝謝!!

補充內容 (2018-11-20 03:53 AM):
感謝 a9566847 大大 lee4917 大大
我只要將 5Vs與power on/off 短接  ,
便可啟動另外兩組電壓 12v/ 24v ...
所以我電源板應該是好的

网友A:
照正常來說5vs要拉低電壓後
各迴路電壓才會出現
並不是常開啟電壓
應該直接開電視後檢測各路電壓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正常來說5vs要拉低電壓後
各迴路電壓才會出現
並不是常開啟電壓

a9566847大大
我就是直接開電視完全沒動作
檢測各迴路電壓均量不到
所以懷疑電源板有問題
照您說來那我要把5vs要拉低電壓
是否把5vs對GND

网友A:
引用 楼主:
a9566847大大
我就是直接開電視完全沒動作
檢測各迴路電壓均量不到

你的問題很像是這位大大的毛病
http://bbs.pigoo.com/thread-57774-1-1.html
先從高壓區檢查至控制IC

网友:
5V-STB為控制系統

网友B:
單獨全漢電源板
(pin2.3)5VS與 (pin4)power on/off短接  ,
便可啟動另外的幾組電壓 5v/ 12v/ 2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單獨全漢電源板
(pin2.3)5VS與 (pin4)power on/off短接  ,
便可啟動另外的幾組電壓 5v/ 12v/ 24v ...

感謝 lee4917 大大
我只要將 5Vs與power on/off 短接  ,
便可啟動另外的幾組電壓 12v/ 24v ...
所以我電源板應該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問題很像是這位大大的毛病
http://bbs.pigoo.com/thread-57774-1-1.html
先從高壓區檢查至控制IC

感謝 a9566847 大大
我只要將 5Vs與power on/off 短接  ,
便可啟動另外兩組電壓 12v/ 24v ...
所以我電源板應該是好的

网友:
應該正常.有些板子.5VS要加付載才有輸出

网友:
請問你高壓是幾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