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sh 想知道,如何把孔變大的工具

楼主(2018-11-19):
就是用這個東西,可以18.25~19.75mm
長這樣,

网友:
太小支了要粗棒棒的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君& tsai5371君提供的是 "鉸刀". 可以用來放大鑽孔等, 或縮小形狀的工具. 有粗加工、精加工根據不同的應用, 是一種螺旋形, 如鑽頭的刀片的直線形狀.

  wkm君提供的是 "階梯鑽". 又名竹筍鑽、步鑽, 主要用於 3mm 以內的薄鋼板鑽孔加工, 一支鑽頭可以代替多支鑽頭使用, 根據需要加工不同直徑的孔, 並可達成大孔一次性加工, 不需要更換鑽頭和打定位孔等.

网友B:
雨知大提供的是膨脹絞刀,可借由螺絲的上下調整來得到不同的孔徑,絞刀的功用時是將鑽頭鑽過的孔徑再度拋光,得到的內徑會比較光滑正確,以利精密配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雨知波自行維修君& tsai5371君提供的是 "鉸刀". 可以用來放大鑽孔等, 或縮小形狀的工具. 有粗加工、精 ...

>> "鉸刀". 可以用來放大鑽孔等, 或縮小形狀的工具

請問,「縮小形狀」是怎麼做的?實在想像不出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鉸刀". 可以用來放大鑽孔等, 或縮小形狀的工具

請問,「縮小形狀」是怎麼做的?實在想像不出來。 ...

應該不是縮小啦!
這種調整型的鉸刀是有一個可以調整的範圍
調整方式如蔡大圖用螺絲調整~越緊刀刃越外擴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鉸刀". 可以用來放大鑽孔等, 或縮小形狀的工具

請問,「縮小形狀」是怎麼做的?實在想像不出來。 ...

可能要先填料焊料,再擴孔。
若是(安幾,鋅-銻合金?)材質承受不了焊接高溫就不知怎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雨知大提供的是膨脹絞刀,可借由螺絲的上下調整來得到不同的孔徑,絞刀的功用時是將鑽頭鑽過的孔徑再度拋光 ...

請問原本盲孔中心點走精後要再擴孔,如何定位孔中心點
事情是這樣,野狼的凸輪軸在B3U開始就只有單軸承,以前在另一端還有合銅軸套,所以久了會有汽門座凸輪軸滑動孔擴孔的問題,解決辦法除了換汽缸頭,就是換對岸皓月分離式缸頭,有人提出在汽缸頭凸輪軸孔擴孔後改用雙軸承凸輪軸,可是也只有建議沒有實作,因為凸輪軸擴孔都是歪一邊,抓不到中心點,硬銑下去也是歪的,這個問題還出現在更換非原配變速箱上
因為一體式缸頭有不少是配雙軸承凸輪軸,為何三陽就是在野狼上抵死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 "鉸刀". 可以用來放大鑽孔等, 或縮小形狀的工具

請問,「縮小形狀」是怎麼做的?實在想像不出來。 ...

縮小形狀比如修外徑 . 當要求μ级精度.就常用到
把他想成可調式血滴子.工件在內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原本盲孔中心點走精後要再擴孔,如何定位孔中心點
事情是這樣,野狼的凸輪軸在B3U開始就只有單軸承, ...

支撐軸心的孔徑偏心擴孔並不是無法處理,只是工程比較大一些,理論上是將原先的孔徑用铣刀擴大,然後用軸套塞入,就可以獲得原先的孔徑,問題是要如何定位中心點,還有材質可能是已經有熱處理過的會比較堅硬,有可能要先退火後再加工,如果铣刀無法加工那也是無法處理。

要定位原先的中心點,將物品固定在铣床上,夾刀具的夾頭鎖上與原先同樣大小的軸心,孔徑偏孔令一邊應該不會有磨損,慢慢調整就可以得到原先的中心點,如果左右的位置許可,改用可自動調心的軸套萬事OK。

說到這哩,廠商或許是故意留一些小毛病讓使用者回廠檢修,這個就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了。使用者當然是希望東西不要壞,廠商嘛....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沒看過鉸刀~查了一下~
http://tw.tool-tool.com/news/201204/reamer-introduced-first/
算是孔內精密加工的工具
縮小的功能應該是指進孔大、出孔小的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撐軸心的孔徑偏心擴孔並不是無法處理,只是工程比較大一些,理論上是將原先的孔徑用铣刀擴大,然後用軸 ...

網路借的圖
可以看到凸輪軸孔已經擴孔歪了,野狼的宿命,如果能挖大一點裝滾珠或滾針軸承應該耐用性會好很多

這是正常的,可以比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原本盲孔中心點走精後要再擴孔,如何定位孔中心點
事情是這樣,野狼的凸輪軸在B3U開始就只有單軸承, ...

大孔徑的 (1/2"以上) 話有銑床或 CNC,小菜一碟
小的話深度不能長過2吋
再要精密的還有jig borer
那是一種藝術技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支撐軸心的孔徑偏心擴孔並不是無法處理,只是工程比較大一些,理論上是將原先的孔徑用铣刀擴大,然後用軸 ...

野狼搞到缸頭擴孔,修到好幾乎都要6-7000,這還是用殺肉的,上新品缸頭幾乎破萬
三隻羊到底有沒有良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野狼搞到缸頭擴孔,修到好幾乎都要6-7000,這還是用殺肉的,上新品缸頭幾乎破萬
三隻羊到底有沒有良心啊 ...

所以現在野狼已經歸隱山林,幾乎不見蹤跡了,只剩塑膠殼車當道,前幾個月兒子大二外宿,給他買了機車代步,聽老闆說現在的機車都是電動馬達啟動,已經沒有腳踏啟動那支,還說現在的電池都不耐用,大約一年就會壞了,等車子買了回家打開座墊就可以看到電池,看到的那一剎那,心中不免問候了一下,電池竟然是側裝,就是鎖螺絲接點的那面是向前面,這樣電解液就不能完全浸潤電極板,到最後沒電解液浸潤的電極板一定會容易故障,到時候沒電機車就會無法啟動,而且也無法腳踏啟動,這樣廠商有沒有良心?
現在好像每家都這樣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現在野狼已經歸隱山林,幾乎不見蹤跡了,只剩塑膠殼車當道,前幾個月兒子大二外宿,給他買了機車代步 ...

不用太擔心腳踏啟動,以前那支,都是放到卡死,要踩的時候,就踩斷了,況且沒有幾個人會踩,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以現在野狼已經歸隱山林,幾乎不見蹤跡了,只剩塑膠殼車當道,前幾個月兒子大二外宿,給他買了機車代步 ...

您公子騎哪台車,有些介於化油噴射間的車種,可以加裝踩發桿

補充內容 (2018-11-22 09:33 AM):
https://forum.jorsindo.com/thread-2446681-1-1.html
附上改裝連結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您公子騎哪台車,有些介於化油噴射間的車種,可以加裝踩發桿

補充內容 (2018-11-22 09:33 AM):

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這工程比拆電腦複雜多了,我看還是定期更換電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三兩三,不敢上梁山,這工程比拆電腦複雜多了,我看還是定期更換電池就好。 ...

ㄚ大您多慮了,連結裡是安裝全新品,如果不計較,買塊殺肉傳動蓋來裝,就2根鎖空濾10號螺絲跟大約8根鎖傳動蓋8號螺絲,不用拆塑膠殼的大約10分鐘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