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jockey 125 (如意) 換輪胎 銀色車種

楼主(2018-11-19):
銀色車種
目標這地方,先拆排氣管,先兩顆螺絲
再拆這兩顆,以前的車種,都是T桿10的,現在都是12的
拆下排氣管後,這個輪胎就比較好拿下來了,
打下來
放氣後再夾輪胎啊,
開始的步驟

切西瓜大法,不用鐵鎚,這招可不是誰都會的,
分離之術
輪胎已磨那麼平了,
刷一刷吧,
上新的輪胎吧,要對記號,黃點要對氣嘴,
推一下,
手與腳,要並用,要不然裝不進去,
吹氣,要爆爆兩聲
充氣
檢查一下,
鎖回去,先寄著,
排氣管,要先鎖,然後在鎖,剛剛寄著那兩支,

完工了,試車去,沒問題,就交車了,

网友A:
舊輪胎那圖 右邊不知是照得角度問題感覺好像磨損不平均
該不會長期輪胎胎壓不足 照成磨損不平均的

网友B:
有推薦什麼衝擊起子嗎???

我還沒有這個東西......在考慮要不要進一支....好像有這個衝擊起子有些東西才能拆得下來....

网友C:
很詳細的步驟~~ 讚!!
但 如果真的要換 有沒有功夫立馬就會知道了~ 顆顆~

想請問 為什麼"黃點要對氣嘴"呢~?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詳細的步驟~~ 讚!!
但 如果真的要換 有沒有功夫立馬就會知道了~ 顆顆~

我原本也是在想[為什麼"黃點要對氣嘴"]......

後來我想通了....應該就只是[放對胎紋正確方向]...

對不對氣嘴應當不是重點.....但好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本也是在想[為什麼"黃點要對氣嘴"]......

後來我想通了....應該就只是[放對胎紋正確方向]...

參考看看~
https://kknews.cc/zh-tw/news/85vpyq.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本也是在想[為什麼"黃點要對氣嘴"]......

後來我想通了....應該就只是[放對胎紋正確方向]...

網路上有說明問題在配重,短途慢速沒對準也沒差,喜歡丕車的還是照規矩一點比較不會有異常振動
雖然小弟從來都沒感覺到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推薦什麼衝擊起子嗎???

我還沒有這個東西......在考慮要不要進一支....好像有這個衝擊起子有些東西才能 ...

請問D大您的用途,拆螺絲還是拆螺帽

拆螺絲買便宜一枝200的就可以,鐵鎚K下去的感覺要自己細細體會
拆螺帽看用途,常用或是拆大顆的最好像雨知大買整套汽動,像小弟1年用不到幾次就買1000有找的火焰板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請問D大您的用途,拆螺絲還是拆螺帽

拆螺絲買便宜一枝200的就可以,鐵鎚K下去的感覺要自己細細體會

火焰板手???
上來跟大家夥討論就有這好處.......什麼沒聽過'不知道的都有機會了解....

看了一下[火焰板手],好像滿熱門的....

雖然是不常用.....但仍考慮買[還不錯的工具]......有氣動'有電動,也有電池式......看看有沒有什麼不貴又不錯的....

(日本工具的性能我見識過....但那價格買不下手.....好像5000~一萬的.......貴到讓人路過......)

网友B:
有沒有人推薦一下氣動跟插電的(不要電池式的,個人不徧好)衝擊起子.........

我目前覺得我好像缺這個工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火焰板手???
上來跟大家夥討論就有這好處.......什麼沒聽過'不知道的都有機會了解....

火焰板手用的人滿多的,原因很簡單,便宜
不過一分錢一分貨,基本上網路搜尋大概2000CC轎車輪胎螺絲還拆的下來,再大的就沒把握了
還有這個看起來就像玩具,網路上也有不少玩掛了後解剖的照片,不要對他的耐用性有太高的期待
最後是這個只能外接電源,小弟都接備用汽車電瓶,也有人接12V變壓器(外觀像筆電變壓器),對攜帶外出不是很友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舊輪胎那圖 右邊不知是照得角度問題感覺好像磨損不平均
該不會長期輪胎胎壓不足 照成磨損不平均的

用那麼久,難免會這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推薦什麼衝擊起子嗎???

我還沒有這個東西......在考慮要不要進一支....好像有這個衝擊起子有些東西才能 ...

第一支用了十幾年了,其實我不常用,所以用的比較久,

這是我買的第二支,價位應該在2500~3000吧,我也忘了,
這一支是不錯,只是要打的時候,要常常調12345,因為打的地方不一樣,

JTC 這一支不怎麼樣,說它有力,打後輪,我是覺得不怎麼夠力,如果打到那個前者鎖太緊的,就打不下來了,打普立盤,用最小力的,打到滑牙,

這一支我是用來打普立盤的,

這三支都是在台中跳蚤市場買的,雖然我買了三支了,但每次去老板娘攤位,我還是會看看別支,老板娘會說,你不是買過了。
以上這三支,也有白牌,或沒牌在作,長的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火焰板手用的人滿多的,原因很簡單,便宜
不過一分錢一分貨,基本上網路搜尋大概2000CC轎車輪胎螺絲還拆 ...

其實火焰板手,有一陣子很考慮,後來想想,外出沒空壓機時,還是用敲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人推薦一下氣動跟插電的(不要電池式的,個人不徧好)衝擊起子.........

我目前覺得我好像缺這個工具.. ...

我也不偏好電池式,因為不常用。
我是覺得,插電式,好像沒什麼力,一支價格3500起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D大您的用途,拆螺絲還是拆螺帽

拆螺絲買便宜一枝200的就可以,鐵鎚K下去的感覺要自己細細體會

我沒有買整套,我是散著買的,只是重覆高而以。
整套買,很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原本也是在想[為什麼"黃點要對氣嘴"]......

後來我想通了....應該就只是[放對胎紋正確方向]...

[放對胎紋正確方向]...跟這個沒有關系,如果你是裝在前輪,也是有可能裝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D大您的用途,拆螺絲還是拆螺帽

拆螺絲買便宜一枝200的就可以,鐵鎚K下去的感覺要自己細細體會

拆螺絲,600~1000吧,反正放久了,也是會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不偏好電池式,因為不常用。
我是覺得,插電式,好像沒什麼力,一支價格3500起跳 ...

為什麼不一次到位,買最有力的氣動衝擊起子一把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為什麼不一次到位,買最有力的氣動衝擊起子一把就好????

我這個人,太貴,不捨的買,會從仿的開始買,有賺錢,就買一下,亂買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