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捷寶電子鍋 飯鍋 JRC2188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8-11-19):
最近跟電鍋類好像很有緣
朋友一台2005用到現在的電子鍋故障了
根據描述是早上用一用還好好的,然後突然就沒過電了

相較於上次遇到的鍋寶電鍋,我覺得捷寶做的比較理想
很好拆,一樣700W,2005用到現在13歲了,裡面接點都還很乾淨

銘牌

接點採用大顆的微動開關,外部接觸點稍微砂紙輕磨
如果不幸故障,也很好更換,不至於像之前鍋寶的買不到材料

加熱線圈17歐 換算差不多700W 正常

17歐掉了,原來是10A 172C的故障,不過算是好拆,重新壓接後完修

P.S
我發現內鍋有點凹掉,請問這個會影響什麼嗎?
這個應該不會造成保險絲燒掉吧~~畢竟也用那麼久了

网友A:
內鍋靠底部處碰凹 會使下方那弧度跑掉
無法與底部的發熱盤密合 會產生過熱現象 跟燒保險絲有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內鍋靠底部處碰凹 會使下方那弧度跑掉
無法與底部的發熱盤密合 會產生過熱現象 跟燒保險絲有關

s大那麼晚睡阿
感謝解說  那可能要請我朋友換個內鍋了
不然溫度保險絲很快又要燒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s大那麼晚睡阿
感謝解說  那可能要請我朋友換個內鍋了
不然溫度保險絲很快又要燒了 ...

kafsu1205 大
也是夜貓子吧 一樣還沒睡
都是晚上睡不著 白天起不來

最厲害是 蔡兄弟有時很晚都還能看到他上線 白天還要出外工作 真是厲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fsu1205 大
也是夜貓子吧 一樣還沒睡
都是晚上睡不著 白天起不來

請問它凹掉的地方  不是底下跟加熱圓盤接觸的圓形
這樣也會顯著影響 造成她燒保險絲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它凹掉的地方  不是底下跟加熱圓盤接觸的圓形
這樣也會顯著影響 造成她燒保險絲 ...

kafsu1205 大
能將內鍋放在玻璃上
看內鍋底部最外面那圓形 有無在凹槽的下方那位置 有稍稍被撐高了 有撐高就要換新 沒撐高能繼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kafsu1205 大
能將內鍋放在玻璃上
看內鍋底部最外面那圓形 有無在凹槽的下方那位置 有稍稍被撐高了 有撐 ...

原來是要這樣判斷,感謝分享
放到平面玻璃後,的確有很小很小的微微差距
內鍋網路上看一顆要$500~~所以就讓新的保險絲自然再燒壞,就不再修了~

左邊沒有凹到平貼

左邊沒有凹到平貼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是要這樣判斷,感謝分享
放到平面玻璃後,的確有很小很小的微微差距
內鍋網路上看一顆要$500~~所以就 ...

如借得到油壓床,可用橡膠墊,壓看看,輪胎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