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OLIN KF-RDC12 歌林變頻風扇的擺頭馬達

楼主(2018-11-20):
這是烏骨雞學姐的睡覺在用的風扇,突然不擺頭了,原來是擺頭的馬達掛了,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怎麼申請?或是那裡買的到?

网友A:
淘寶上好像有在賣
直流无刷减速电机 DC12V 3转 静音 大力矩 直流无刷风扇 摇头马达

裡面有電路板,或許不用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寶上好像有在賣
直流无刷减速电机 DC12V 3转 静音 大力矩 直流无刷风扇 摇头马达

應該就是這一個。

网友:
回 wish 大 ...

之前有問過台灣的製作SANYO電風扇 擺頭馬達的廠商,直接回覆說沒有對外販售 ,也有問過環河南路上賣這類馬達的店家,也沒有類似的規格,所以可能要找找淘寶或是去回收廠找一個來用了,謝謝。

网友:
看來就是wish 懶惰不想幫我修~~~

网友B:
  若覺得跨境購買費時, 沒屋頂 有; 只是價格沒境外 "漂亮" 就是了.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覺得跨境購買費時, 沒屋頂 有, 只是價格沒境外經濟就是了.

  供參考.

已經被烏骨雞學姐盯上了,找時間拆開馬達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經被烏骨雞學姐盯上了,找時間拆開馬達看看好了。

沒修好之前 天天罰站床前 拿把扇子搧阿搧

网友:
一般 DC 都是 DC24v ,這是 DC12v 的 所以比較不好找

而且DC扇保固較長,傳統的 有刷或 AC 馬達 壽命或品質較差

所以才會有這種無刷(壽命較長、安靜)但是需要有趨動電路。

网友:
只接換110V的,回收場找個爛風扇都有, 淘寶1元到3元都有220V買過110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經被烏骨雞學姐盯上了,找時間拆開馬達看看好了。

建議wish大這個維修件應該擺在第一順位,不然晚上難過了喔!!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議wish大這個維修件應該擺在第一順位,不然晚上難過了喔!!  ...

不會的,老大很歡喜的。

网友:
這台風扇我也有買,也是壞過這搖頭馬達,記得是在保固期拿到和平西路的瑞軒服務站換新的。過保給不給患就不知了~~~

网友:
建議不要買,這個擺頭馬達很雷
裡面基板很容易故障

网友:
這台風扇還有tact按鍵用沒多久就壞的問題,整台就是cost down下的產物。

网友(2018-12-31):
直流擺頭馬逹通常都是內部齒輪磨損.

然後那都無法更換`只能換馬達組,因為齒輪磿損代表馬達抽心也快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