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買BOSCH 12V 鋰電雙機組 GDR120-Li+GSB120-Li 台中有推薦的商家嗎?

楼主(2018-11-21):
各位前輩大家好

最近我有一大堆雜物,需要拆解,主要是拆螺絲

東西放在貨車上想就地解決不想搬進家又搬出去,手動工具嘛一定穩累死

於是想說心一橫,買個BOSCH 12V 鋰電雙機組 GDR120-Li+GSB120-Li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太久沒有花錢買工具,也想說盡量不要亂花錢買工具

買了都放著沒再用居多,但我想這個電動起子應當是值得投資的工具

我有看學姐賣BOSCH 充電器組,所以有先詢問過,但是學姐不知道那邊有推薦店家

本來是想買 BOSCH 12V 鋰電無碳刷衝擊起子機 GDR 12 V-EC

但是有點太重本不適合,買其他單一隻,價格也沒比較買一組的優

想來請教各位前輩是否有能推薦的商家,我在台中太平區這邊,先謝過大家n_109|

网友A:
我買的是 GSB 120-2-li 雙電組
兩顆夠我一天的消磨了,單手拿還好,一公斤多
缺點很大就是握感不好,當在粗用的時候,需要更多的推力,這種槍型的不適合(我鑽不鏽鋼 1.0mm)
但是,你只是拆螺絲,那我說的缺點你可以當耳邊風
你需要的可能配件是逆牙拆螺絲的套件,叫SpeedOut嗎?版上有人分享,我買到的是盜版的

這把有三種模式 起子/電鑽/震動鑽
速度有 1/2 檔 1800轉和900轉,大概是這樣
扭力有 20 格,通常是轉在20,靠手感偷工 =3=

原廠附的手提箱不好放其它配件,我可能用3d列印一個專用的盒子來整理後放入原廠的盒子帶著走(說了半年以上了)

网友B:
以前在寬鋐五金買過電鑽,原來在台灣大道金錢豹隔壁,現在搬到黎明路上,工具齊全,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C:
建議買 牡田的,
我有買一隻BOSCH,
當轉螺絲扭力大時,
起子頭會鬆開。
夾頭是自動夾緊,
所以夾力不足。

网友D:
我現在用最好用的是無刷衝擊起子~因為我是拿來鎖角鐵的、鎖自攻牙的,需要大扭力,一顆鋰電就很夠用了,整天使用下來也沒遇過沒電,缺點是扭力只有兩段~沒辦法關掉衝擊模式,只要卡住,就會衝擊,淘來的…一支一千多~便宜,接頭是跟氣動板手一樣的1/2方型接頭,氣動板手能用的頭它都可以用~

建議要考慮使用的場景
我另外還有普通的電動起子,可以調扭力,就是拆螺絲、鎖一般木頭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買的是 GSB 120-2-li 雙電組
兩顆夠我一天的消磨了,單手拿還好,一公斤多
缺點很大就是握感不好,當在粗 ...

感謝大大回覆

謝謝經驗分享^^ SpeedOut 我一年前有買~但還完全沒用過 哈哈

我也不知道我買到的是不是盜版!!~ 應該是吧 因為那個我不貴的樣子

3D列印耶~ 有的話能不能再請多印一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在寬鋐五金買過電鑽,原來在台灣大道金錢豹隔壁,現在搬到黎明路上,工具齊全,可以參考看看。 ...

感謝大大提供寶貴資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買 牡田的,
我有買一隻BOSCH,
當轉螺絲扭力大時,

了解 了解  感謝您經驗分享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現在用最好用的是無刷衝擊起子~因為我是拿來鎖角鐵的、鎖自攻牙的,需要大扭力,一顆鋰電就很夠用了,整 ...

感謝大大 經驗分享n_116|

淘來的…一支一千多~便宜   我眼睛亮了一下n_089|  這個也淘得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回覆

謝謝經驗分享^^ SpeedOut 我一年前有買~但還完全沒用過 哈哈

盒子不合吧,而且我給自己拖稿半年以上了,現在是隨便放個硬盒和塞紙板固定

沒用到SppeOut是好事,表示都遇到軟的

購入管道我是透過電商平台的特價與折價機制,花2400左右買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