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relay耗電,想做更省電的, 旋轉電磁鐵配合微動開關

楼主(2018-11-21):
這種旋轉電磁鐵配上一個微動開關,應該會很容易做好

之前想過的,最近看到這款式,看來最簡化也容易做成

网友:
用一個鐵球去壓微動開關更省電.....

网友:
relay 耗電,可以選擇低功耗型或電子式(ssr)。

网友:
ssr好用又穩定。

楼主:
趁有空檔, 寫一下構思的設計

zero_operating_current_relay design

zero_operating_current_relay design

zero_operating_current_relay design

网友A:
以前有一種relay,線圈短暫的導通磁場短暫吸一下,接點會永遠的導通,線圈再次短暫導通吸一下,接點又會回復到開路,線圈短暫通電接點會循環動作,接點一次導通一次開路,原理就像原子筆一樣,按一次末端的筆尖跑出來,再按一次末端的筆尖跑進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一種relay,線圈短暫的導通磁場短暫吸一下,接點會永遠的導通,線圈再次短暫導通吸一下,接點又會回 ...

就是以前討論過的LATCH RELAY跟棘輪繼電器。

网友B:
光電  MOS開關

AC/DC通用型MOS開關

要做plus觸發也行  多一路電源即可

光耦合搭雙穩態電路  接到MOS開關

网友C:
樓主如因特殊用途,堅持用電磁觸發,用水銀開關應比relay好用,只是須方向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如因特殊用途,堅持用電磁觸發,用水銀開關應比relay好用,只是須方向性。

  水銀開關適合小訊號, 15A電流的設計一般DIY可望不可及, 買專業的話就失去了設計的意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電  MOS開關

AC/DC通用型MOS開關

是不是SCR那種, 一旦觸發導通後就會一直通電直到來電斷開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SCR那種, 一旦觸發導通後就會一直通電直到來電斷開 ?

不是  它可以關閉  用法跟MOSFT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