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衣機吊桿用的阻尼酯

楼主(2018-11-21):
米有個疑問,為何家電零件商有賣洗衣機吊桿(四支一組),卻沒有單獨販售少量的阻尼酯呢?難道要米一次買1Kg回家用嗎?
還有就是想請教這個阻尼酯的係數是多少?可以用高黏度的矽油加上增稠劑做為阻尼酯嗎?謝謝。

网友A:
  論壇內有 相關主題 供參閱.

  係數咱也不知道; 但洗衣機阻尼脂特性 & 應用倒是可以提供:

特點:

  • 優異的阻尼、緩衝、粘附性能;
  • 極佳的剪切安定性, 持續剪切黏度變化小;
  • 良好的耐溫性, 溫差下阻力穩定平穩;
  • 極低的蒸發損失, 使用壽命超長;
  • 優異的防水密封、防鏽、防腐蝕性能;
  • 與大多數塑料、橡膠及金屬相容性好.

應用:

  • 電位器、調諧器、電容器主軸微調、各種阻尼器及合頁、鉸鍊等產品的阻尼、緩衝、消音;
  • 望遠鏡、顯微鏡、照相機、攝影機、測量儀及光學儀器旋鈕、DVD機碟盤緩衝齒輪開關裝置的阻尼、緩衝 & 增強手感.
  • 洗衣機吊桿、冷氣機調節旋鈕、音響設備旋鈕、門窗緩衝 (如: 門弓)、塑料玩具齒輪等緩衝機構的潤滑、減噪音.

  或許, 塗電子零組件的油酯膏, 也可充用於洗衣機減震組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論壇內有 相關主題 供參閱.

回 nessie 大 ...

已經有去電 三洋中和服務站 詢問,並沒有賣吊桿用的阻尼酯,所以才會再度發文尋求各位先進的協助,也詢問過其他油品商,同樣只有賣一公斤包裝,如果還是找不到,最後一步就只能在網拍上購買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nessie 大 ...

已經有去電 三洋中和服務站 詢問,並沒有賣吊桿用的阻尼酯,所以才會再度發文尋求各位 ...

網拍
有看到,賣 10g 分裝瓶的

网友:
不要買太多

网友C:
阻尼油非常非常黏
跟糕狀的麥芽糖有得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網拍
有看到,賣 10g 分裝瓶的

回 ericchou 大 ...

10g就夠了嗎?謝謝。

楼主:
回 阿資 大 ...

米也不想買太多,基本上一台洗衣機只會用一到兩次吧!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尼油非常非常黏
跟糕狀的麥芽糖有得比

回 kip 大 ...

米有摸過家中洗衣機上用的阻尼酯,真的是很黏!所以才想如果矽牛油加上增稠劑的話,會不會有一樣的效果!!謝謝。

网友D:
洗衣機吊桿專用阻尼油

好像很貴,只夠用一次!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 nessie 大 ...

已經有去電 三洋中和服務站 詢問,並沒有賣吊桿用的阻尼酯,所以才會再度發文尋求各位 ...

三洋有賣吊棒阻尼油,或許它的名稱不叫阻尼油,材管員不懂維修,名稱講錯他就聽不懂了?
也有可能服務站裡沒有備料,材管員懶得叫貨...但三洋確實有賣阻尼油,一瓶$100元,
不然可以的話你到三洋北市服務中心購買(北市松江路266號B1),可以先電話詢問25236104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洗衣機吊桿專用阻尼油

好像很貴,只夠用一次!

確實很貴,一瓶只能用4支,一台洗衣機有4支吊棒,也就是用一次就沒了!
我經常在換吊棒,三洋阻尼油一瓶$100元,用了好幾個月了還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洋有賣吊棒阻尼油,或許它的名稱不叫阻尼油,材管員不懂維修,名稱講錯他就聽不懂了?
也有可能服務站裡沒 ...

回 tsao0427 大 ...

米覺得這很有可能,米再找時間打電話問問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確實很貴,一瓶只能用4支,一台洗衣機有4支吊棒,也就是用一次就沒了!
我經常在換吊棒,三洋阻尼油一瓶$100元 ...

回 tsao0427 大 ...

所以三洋賣的阻尼酯是超值的,一定要買來用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洗衣機吊桿專用阻尼油

好像很貴,只夠用一次!

回 big619 大 ...

米覺得東西可以買得到就不算貴,C/P對每個人的定義不同,如果廠商明明有零件可以賣,卻不賣時,那才真的是貴的時候,因為無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 ericchou 大 ...

10g就夠了嗎?謝謝。

小弟沒有相關使用經驗
純粹對 "阻尼脂" 感興趣 (之前想買,但沒規格 & 找不到購買管道)
藉由您的po文,近日網搜了一下,有看到網拍有人賣
若只塗一部洗衣機應該夠吧 (專職維修用另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沒有相關使用經驗
純粹對 "阻尼脂" 感興趣 (之前想買,但沒規格 & 找不到購買管道)
藉由您的po文,近 ...

回 ericchou 大 ...

其實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米,或許每一家油品都有獨到配方,但是基礎油都是同一種才是,家中洗衣機想要一次把它的問題都處理好,等到米有空去買三洋服務站賣的阻尼酯才能分享,另外手邊也有矽牛油(購於天水街化工行),還有富見雄的阻尼酯,先比較看看。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