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裝教學] 機車維修[常用工具]簡介

楼主(2018-11-21):
這是我自己學習購買機車維修工具的過程所留下來的資料.
不敢說整理得很齊全,但以實用為主差不多要用的都有了.

火星塞的基本知識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180

1.扳手(有T型與Y型).....T型有力,Y型方便
兩分套筒:內六角4、5、6、8號,外六角8、10、12、13
三分可以採購 8 10 11 12 13 14 mm
四分可以採購                 13 14 17 19 21 mm (有些機車三角台會用到22mm,有些引擎或變速箱會用到24/27mm)
(為什麼有些三分不買大,四分不買小,理由是三分裝上大套筒,有時候有些地方頭會伸不進去,故不買也罷.四分裝上小套筒,頭小桿粗,何必呢??)

39mm開閉盤用

2.衝擊起子(有氣動'電動'充電)
有好幾種角度介詔衝擊起子
A.[火焰板手]: DIY玩家(就是較少用得上衝擊起子的人),坊間似乎頗獲DIY使用者好感......看網路上的影片,就可以明白,是[可以用的].
火焰板手可用,但不如正式工具的迅速'有力.
B.電動衝擊起子:用價格購買好用與力量.........
C.氣動衝擊起子:傳統的正式工具.....就是看 FT-LB(呎磅) / Nm 的力量數值
1.大約 450 FT-LB(610 Nm) ~ 500 FT-LB(678Nm) : 一般情況都夠用(好像機車傳動不夠好拆)
2.大約 800 ft-lbf(1048Nm)  : 中型汽車'機車都能拆(差不多都能拆)
3.大約 1100ft-lbf呎磅 (1490Nm)  : 可以拆大卡車的輪胎(應該沒有什麼不能拆的)

3.挖胎棒:
二支(不一定要買,自己想換胎才買)

基本的修機車,這些差不多算必備工具......有什麼其他必備的工具,請其他人補述了.....

補充內容 (2018-11-21 02:58 PM):
機車的火星塞是16mm的套筒.....

楼主:
機車的火星塞是16mm的套筒.....

网友:
碗公、風葉盤、發電機的怪手(特攻)

墊起前輪的工具

火焰板手我也有一支,不錯用,但電力要足,不然會沒力,用火焰板手拆傳動可以不買怪手(直接打)

最好在買一支扭力板手,牽涉到傳動、引擎內部的零件,最好要按原廠扭力鎖緊。

网友:
如果初學者又是省錢一哥,拆機車準備這些,在早期 豪邁 迪爵,就可以搞定了,其它等,遇到困難或有錢再買就行了,
如果有拆到 YAMAHA的機車,就需要這一支了,早期的車啦,像 wish 的 jog500 ,拆傳動蓋,空濾。至於現在勁戰,我就不清楚了,沒拆過,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這一支呢,
要這一種,能敲的喔,在早期,網路不發達。不知道是機車行老板,不捨得買,或是怎樣,有很多機車行,都用這一支打天下的,它能用在那呢,所有的車種離合器,三角架,前叉,通通能搞定,
升級版,這一支也很好,以前沒有夾胎器,用這一支也行,

网友A:
雨知大您用的比較高級,小弟衝擊起子頭當初買270,現在應該200有找了,您這枝應該500跑不掉
綠色那枝是貫通起子,用來拆墊片黏住的CASE很好用,抵住CASE縫用鐵鎚輕敲,CASE就分開了
貫通起子也能拆特殊螺帽
像這個
沒有C型鈑手的,用貫通起子抵住箭頭缺口,鐵鎚2下就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雨知大您用的比較高級,小弟衝擊起子頭當初買270,現在應該200有找了,您這枝應該500跑不掉
綠色那枝是貫通 ...

拆特殊螺帽

用管鉗 或 魚尾鉗 應該也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特殊螺帽

用管鉗 或 魚尾鉗 應該也適用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根據我小小的經驗........[正確跟好的工具比較不傷螺絲]....

不傷螺絲其實滿好的.....(應該說滿重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雖然我不是專家......

但是根據我小小的經驗........[正確跟好的工具比較不傷螺絲]....

製造業叫鉤扳手 . 軸承店機械五金都有 . 不貴 . 用敲的是克難 . 敲的緊度也是要經驗拿捏

這各賣場我覺得介紹的對您比較淺顯易懂.參考看看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802574131318

网友:
機車常用工具就在機車維修包內
十字、一字、多合一套筒板手。

网友D:
1. 換機油用17mm T桿拆機油洩放螺絲,搭配10mm或是12mm梅開板手拆齒輪油洩放螺絲,擋車就需用棘輪板手搭配套筒
2. 喜歡用手工具可以建議買一組三分棘輪板手,搭配延長桿或是多向棘輪轉換頭,與套筒就可以了
3. 如果要用電動工具建議拆傳動要用四分電動板手,一般用途就用電動起子6.35mm通用頭
4. 其他就視需要添購

工具坑............無底洞!!!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製造業叫鉤扳手 . 軸承店機械五金都有 . 不貴 . 用敲的是克難 . 敲的緊度也是要經驗拿捏

這各賣場我覺得 ...

這一支在機車上,比較少用,例如 YAMAHA的三角台才會用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換機油用17mm T桿拆機油洩放螺絲,搭配10mm或是12mm梅開板手拆齒輪油洩放螺絲,擋車就需用棘輪板手搭配 ...

沒錯,就是個坑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這一支在機車上,比較少用,例如 YAMAHA的三角台才會用到,

不會很少用,各大廠都常用到,尤其檔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會很少用,各大廠都常用到,尤其檔車

因為我都修速克達居多,

楼主:
這個坑我跳進去了.......

我本來是沒有想要自己修機車..............後來因為以下原因,我跳進了這個[工具坑]....

1.給機車行修,覺得沒有修好....我覺得他們的手路沒有我好.雖然我常去的這二家的老闆都是老實人....
2.家裡機車舊了,自己想維護....機車行只會幫你修好,不會花精神幫你[維護].

所以就決定跳下來修自己的車了......

如果可以的話,以後自己想修引擎....

這是今天剛拿到的新工具.....

我本來沒打算買電動的.....後來想想,機車行也常常用電動的...就買了.......反正要長長久久的用....

(最近花太多,要吃泡麵了.......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這個坑我跳進去了.......

我本來是沒有想要自己修機車..............後來因為以下原因,我跳 ...

回 draculaxx 大 ...

這個坑,米也跳進去了,不過以電動工具為主,有三支,手動工具也不少!!其實很想買氣動的,但是空間與便利性上的考量,只好 ...

電動起子

電動板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draculaxx 大 ...

這個坑,米也跳進去了,不過以電動工具為主,有三支,手動工具也不少!!其實很想 ...

你這組美國貨太高檔了.........

好像可以打大卡車的輪胎.............有這組不用買氣動了.....

不過也有人說......空壓機可以幫忙吹塵......還是有特有的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這組美國貨太高檔了.........

好像可以打大卡車的輪胎.............有這組不用買氣動了.....

回 draculaxx 大 ...

米因國產的的不好用,所以轉而買美國這組電動工具,其實並不高檔,但是真的好用!扭力非常大!
Milwaukee電動起子是買台灣單機版,太原路問拆賣一支6xxx,某網拍一支4xxx。所以就購入了。

Bosch的電動起子適合家用維修,體積小重量輕,不過握把比較大,這支跟 wish大支之前分享的 Bosch 10.8V充電器維修屬於同一支,只是變成無刷馬達,並且有兩段式扭力調整,謝謝。

楼主:
請問修機車先進們一個問題......

常用的長套筒是幾mm的??
還有,要買多長的???

謝謝!!

网友:
回 draculaxx 大 ...

一般要看位置,米都是買標準的長度,除非先知道需要用長套筒,才會買長套筒來用。長套筒也比較貴!!

楼主:
常用的長套筒有那些..........好像在機車傳動那邊一定要用長套筒.

反正就買個二'三支,也還好.......

网友D:
回 draculaxx 大 ...

如果要拆到後輪,可能就是拆後輪鎖在排骨上的那顆螺絲需要用到,因為位置比較深,其他的部份可以用一般的長度就可以了,米覺得目前最不好用的部份是換前叉油,工具需要的長度與種類比較特殊,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個坑我跳進去了.......

我本來是沒有想要自己修機車..............後來因為以下原因,我跳 ...

恭喜您也跳進這個無底洞了,小弟修車工具(含通用其他用途)已經花了快4000,小弟還是都挑便宜的

這種含電池的拆洗衣機內桶比較方便,不像火焰板手還要拉電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draculaxx 大 ...

如果要拆到後輪,可能就是拆後輪鎖在排骨上的那顆螺絲需要用到,因為位置比較深,其 ...

前二天才發現....[前叉油]早就漏光光了.......

因為家中機車不夠,沒有辦法在地上躺幾天....故無法進行修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二天才發現....[前叉油]早就漏光光了.......

因為家中機車不夠,沒有辦法在地上躺幾天....故無法進行修 ...

回 draculaxx 大 ...

我換過三台車,每一台都因為工具的長度不夠或是需要特工,而弄了好久,這個部份比較建議用三分的手工具來拆與裝,用四分的工具會尺寸太大而無法伸進套管裡,此外拆前輪的軸心,也是弄了好久,因為機車行用氣動鎖太緊,最後用四分延長桿加上米的體重來拆,這時台製電動工具完全不能用,總是搭搭搭的但螺絲完全沒有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