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shiba L640 過電不開機

楼主(2018-11-21):
1.過電不開
2.有處進水,清乾淨了,板子有腐蝕,請問這邊該如何接,感謝大大!

网友:
圖紙
點位圖

楼主:
獅大感謝您!小弟不是電子科的,所以看不太懂線路圖。可否請問黃點,和紅點的意思?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感謝您!小弟不是電子科的,所以看不太懂線路圖。可否請問黃點,和紅點的意思?感謝您!

黃點表示相連再一起 紅點是IC位置
你只要把腐蝕的IC看電路圖將它找出來容值大小補上在飛線就可以

楼主:
獅大,不好意思,問個笨問題,這兩點,都看不到焊點了,那要刮板嗎?感謝您!還是有其它的焊法?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不好意思,問個笨問題,這兩點,都看不到焊點了,那要刮板嗎?感謝您!還是有其它的焊法?感恩! ...

如果不重視美觀就從旁邊電容拉線在固定電容 你要刮板找接點也可以
清乾淨有測量還有沒有短路

楼主:
接好了,還是不開機,看來有其它問題了…開機一下就跳掉了…不亮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好了,還是不開機,看來有其它問題了…開機一下就跳掉了…不亮屏!

你浸水的地方零件有拆下測量是否有短路 VIN對地阻值有測量嗎
你看電路圖34頁下去修

楼主:
獅大,不好意思,我看了半天還是找不到紅點,對應哪顆ic的位置,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大,不好意思,我看了半天還是找不到紅點,對應哪顆ic的位置,感謝您!

19V 3V 5V 是否正常

楼主:
恩,都正常啊!就是開機時會,會轉一下停一下,再轉一下停一下…有時反覆幾次後,開機燈會變壓橘燈閃爍,但有時不會,就直接停機了,會是cpu或顯晶的問題嗎?感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都正常啊!就是開機時會,會轉一下停一下,再轉一下停一下…有時反覆幾次後,開機燈會變壓橘燈閃爍,但 ...

你照時序去查是否正常 要測量哪裡 用電路圖或點位圖去搜索

网友:
您測量個電壓若都正常,先把電池 取下,清空CMOS 資料試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