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家電] Dyson SV09 電池

楼主(2018-11-21):
剛才收到一個Dyson SV09 電池,
是21.6V,350W,
量電壓只有10幾V,我也沒有這種充電器,
先拆開研究看看

看來是日本原裝的

Dyson SV09 電池001

Dyson SV09 電池001

底面側面外觀

Dyson SV09 電池002

Dyson SV09 電池002

Dyson SV09 電池003

Dyson SV09 電池003

Dyson SV09 電池004

Dyson SV09 電池004

是21.6V,350W,算算電流高達16A

Dyson SV09 電池005

Dyson SV09 電池005

電池和充電版

Dyson SV09 電池006

Dyson SV09 電池006

所有連接都是厚銅片(還是鎳片?)

Dyson SV09 電池007

Dyson SV09 電池007

電池塑膠座,

Dyson SV09 電池008

Dyson SV09 電池008

最後一個電池只有0.5V
其他5個都有3.1V~3.6V,
電池壞了一個,
21.6V/6=3.6V,可能是鋰鐵電池?

Dyson SV09 電池009

Dyson SV09 電池009

這是6串聯電池充電保護版還是平衡充?

Dyson SV09 電池010

Dyson SV09 電池010

輸出插頭銅片很厚

Dyson SV09 電池011

Dyson SV09 電池011

零件用料作工很不錯

Dyson SV09 電池012

Dyson SV09 電池012

Dyson SV09 電池013

Dyson SV09 電池013

网友:
我有充電器~大大要拿出來換酷幣~哈

网友A:
請問板子上面亮亮的什麼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板子上面亮亮的什麼膠呢?

我也不知道是什麼膠,
大概是防水的吧!

网友:
我有2顆 dyson 電池都亮紅燈 ,前一陣子拆掉一顆 ,再買一片6S保護板替換原來的充電板,但是6S保護板輸出與輸入在一起又沒有 輸出觸發信號,所以把輸出直接連到電池兩端.手把按鍵換成小型搖頭開關,就這樣dyson又可以用了.
經此改裝感覺dyson的balance charger有問題,把好好地6個鋰電充到各自為電,自然就亮紅燈.罷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板子上面亮亮的什麼膠呢?

通稱三防漆    https://www.researchmfg.com/2011/09/conformal-coating/

网友B:
你運氣真好只是電池壞一顆

我上次也修一顆,很不幸是板子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運氣真好只是電池壞一顆

我上次也修一顆,很不幸是板子掛了,

要找一顆相同的不容易,
要換可能要6個一起換

或是拆掉做別的用了ˊ!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找一顆相同的不容易,
要換可能要6個一起換

電池換6顆划算

坊間一顆DYSON副廠電池賣2.6K左右

网友C:
我的 DC74 原廠用的是 SONY 動力型的16850 電池 VTC 系列,一樣也是綠色的皮,
至於副廠有的號稱是高容量的,拆開來也是灌水…但至少不是用一般型的。

網路上爬了一下文,這種電路版應該都有做保護,所以只換電池芯時可能要做不斷電更換。

  我買副廠的雖然便宜,但按鍵力道設計比起原廠硬很多,有時無法正常供電,需要重新插回插座解除狀態才能用,另一個就是被灌水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 DC74 原廠用的是 SONY 動力型的16850 電池 VTC 系列,一樣也是綠色的皮,
至於副廠有的號稱是高容量的 ...

這個到底是鋰電池還是鋰鐵電池呢??

网友D:
應該是鋰電池啦,鋰鐵的電壓是3.2v的說(充電電壓是3.6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鋰電池啦,鋰鐵的電壓是3.2v的說(充電電壓是3.6v)

可是第一張照片,

21.6V/6=3.6V

不像是鋰電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應該是鋰電池啦,鋰鐵的電壓是3.2v的說(充電電壓是3.6v)

可是第一張照片,

21.6V/6=3.6V

不像是鋰電池啊??

到底要如何分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第一張照片,

21.6V/6=3.6V

妳相不相信生產商的標示 ?

网友E:
請問一下如何打開外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一下如何打開外殼?

好像沒有黏死,
接縫處只有一點黏膠,
一字起子敲鬆,
還是要用點力氣挖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第一張照片,

21.6V/6=3.6V

有圖有真相

网友F:
請問這種電池的充電孔之DC插頭要去哪買? 不想買原廠的充電器,但它的口徑規格粉奇怪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請問這種電池的充電孔之DC插頭要去哪買? 不想買原廠的充電器,但它的口徑規格粉奇怪咧~~~ ...

這是回收撿到的,他沒有附充電器和吸塵器啊!!

网友:
Nominal voltage是取中間值吧?鋰電池4.2V~3.2V中間值大約是3.6V~3.7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