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清理hp筆電 Pavilion G6 風扇

楼主(2018-11-21):
筆電使用時間久了,除顯示電池效能不足,最近也經常出現高溫熱當機的情形,

於是上網先查好拆機影片,依樣畫葫蘆,也來拆清風扇。

好不容易拆到風扇部位,清理妥熱管鰭片上的塵屑(紅圈處),

果然復原開機後風扇恢復低轉速(低噪音)運轉。

网友A:
熱導管有拆下來清嗎?

鰭片是用刷子清好,還是用水(藥劑)好呢?

散熱膏也會退化,既然都拆開整理了,順手換一下會更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熱導管有拆下來清嗎?

鰭片是用刷子清好,還是用水(藥劑)好呢?

只想到用刷子把鰭片上的塵屑儘量清掉,減少高溫當機情形,

沒有把熱導管拆下來重塗散熱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