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isd1820輸出的訊號,如何能推動led發亮

楼主(2018-11-21):
請教大大:

有兩個小電路,
一個在電路中使用音樂ic發聲,並將聲音傳到led,led會閃爍,

另一個用光敏電阻,面向led,依光線變化,用npn電晶體放大後,由喇叭輸出。

一切運作OK。

我的問題是,我用isd1820錄音,想說取代上面的音樂ic,結果led不亮。
量一下輸出電壓,只有0.04V,當然推不動led。
回頭量一下音樂ic的輸出則有1.5V呢!

請問我要怎麼做才能讓led依輸出的聲音發亮,最後播放出來呢?

网友A:
ISD1820
https://www.allelectronics.com/m ... 018/spec/ME-63S.pdf

可以參考此PDF
內有POWER AMP範例電路

可以增加輸出電壓

网友B:
SPK-不要接地,改接在LED陰極試試,若還是不行,就真的要加放大電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D1820
https://www.allelectronics.com/mas_assets/media/allelectronics2018/spec/ME-63S.pdf

謝謝,我找材料來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K-不要接地,改接在LED陰極試試,若還是不行,就真的要加放大電路。

ysc大大你說的接法比較合理,可能還ˋ是輸出電壓太低,led沒亮。
不過還是要感謝你點醒我接法上的錯誤。

楼主:
燈亮了,謝謝兩位大大的提示,還有一點不太懂,就是LED必須並連10歐姆或8歐姆的電阻,LED才會亮。這是在測試過程中意外的發現,相當於代替喇叭這個負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燈亮了,謝謝兩位大大的提示,還有一點不太懂,就是LED必須並連10歐姆或8歐姆的電阻,LED才會亮。這是在測 ...

LM386的輸出有經過一交連電容(約220uf),交連電容的功能是隔離直流電壓,讓交流音頻電壓通過推喇叭,交流電流才能通過交連電容,因為 LED單向導電的關係,只有半波的直流電流通過LED,另一半波的電壓LED不導電 (LED通過不是交流電流),所以需要一電阻洩放耦合電容的另一半波的電壓,正負都有電流LED才會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M386的輸出有經過一交連電容(約220uf),交連電容的功能是隔離直流電壓,讓交流音頻電壓通過推喇叭,交流 ...

謝謝阿明先生的解說,讓我有「喔!是這樣子啊。」的認識,雖然不是透徹的瞭解,但你給了我一個方向--耦合電容、led的單向導通,正負端都要有電流才能導通--讓我能再去思考,也在心裡留存下一個看問題的方法。非常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阿明先生的解說,讓我有「喔!是這樣子啊。」的認識,雖然不是透徹的瞭解,但你給了我一個方向--耦合 ...

沒仔細看,原來你想做光通訊,聲音輸出訊號是有正負的交流電壓,你現在LED只有正半波會亮,負半波LED沒動作,只傳輸正半波的聲音訊號,光敏電阻接收到聲音只正半波,聲音有嚴重的失真。

假如要做光通訊,LM386的交連電容應該換成電阻(約400~1k),平常靜態沒聲音訊號時LED半亮,聲音訊號輸出正半波電壓時LED越亮,聲音訊號輸出負半波時LED變暗,這樣LED光線才會傳輸有正負的音頻交流訊號。

光通訊都上面都不是正確方法,因為日光燈120hz的閃爍會干擾,需要用555的ic做類比方式的脈波頻率調變,聲音訊號經過555調變成50Khz~300Khz頻率變化的脈衝波推LED,會依聲音訊號電壓高低變化頻率的脈衝光,光電晶體接收高頻50Khz~300Khz過濾去除50Khz以下的低頻(日光燈120hz) , 解調變還原成聲音訊號,光通信才不會被日光燈干擾

補充內容 (2018-11-28 05:25 PM):
補充一下   CDS接收線路要在暗地方實驗,陽光及日光燈太強都會影響CDS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仔細看,原來你想做光通訊,聲音輸出訊號是有正負的交流電壓,你現在LED只有正半波會亮,負半波LED沒動 ...

太感謝你了,給我這麼詳盡的解說。感激不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