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輪椅的輪座

楼主(2018-11-22):
公司客戶的輪椅壞了
但不能換整輪子
今天發現了一個問題
如照片兩張
輪椅的輪座兩個六腳螺絲中間有一個類似C型的東西
但是不知道有沒有版上的前輩們有拆解過
這又是什麼?
是否可以請教版上的前輩們
如何拆解呢!

网友A:
很像機車的鼓煞煞車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像機車的鼓煞煞車片

是!重點不是剎車片!ˊ而是兩個螺絲中間C型扣環!不知道怎麼拿下跟裝上

网友B:
樓主是否先是這拆解後再詢問會員們你何處卡關
東西在你手上試著拆拆開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重點不是剎車片!ˊ而是兩個螺絲中間C型扣環!不知道怎麼拿下跟裝上

要正經八百的拆裝,就買專用工具

E型扣環
小弟是用小一字起子,放入缺口部分挑一下就掉出來了
裝回去是用尖嘴鉗夾一下,就滑進去溝槽了
類似下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正經八百的拆裝,就買專用工具

E大!!他有點像C字的鐵片打進去!又不是真正的C型扣環!看一下照片你會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是否先是這拆解後再詢問會員們你何處卡關
東西在你手上試著拆拆開吧!

T大!螺絲是會拆!兩個小螺絲中間那個才是重點阿!!!跪求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E大!!他有點像C字的鐵片打進去!又不是真正的C型扣環!看一下照片你會明白的 ...

您的圖片是E型扣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您的圖片是E型扣環

ericchou前輩他是說這兒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ricchou前輩他是說這兒嗎

就小弟誤會樓主了

若如蔡總照片所指標示處
小弟眼拙看不出 "C"
不確定樓主指的C是 ?

网友:
那根是插銷, 煞車模組裝好後, 由螺母這面硬敲進去, 但無法敲出來(被煞車盤卡住),
只能先將煞車模組分解(大顆螺母), 才有空間敲出來.

有相片, 問問題, 最好將問題點標示出來, 以減少網友的猜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小弟誤會樓主了

你原先說的大概是指這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正經八百的拆裝,就買專用工具

原來這個還真有專用工具呀.....E型卡簧鉗....記起來...

网友:
如果不是jungping圖上的畫出的位置~那真的不知道你在說那一個位置

网友:
從您提供的照片,看不出來是那一種固定插銷,如果是米字環的話,只能用直接挑起來拆開,如果是E Ring或是C Ring也或許是軸用扣環,就必須用特殊工具,謝謝。

网友D:
輪椅好像屬於醫療器材...維修要注意

沒大學畢業別亂修輪椅 當心被罰50萬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E8%BC%AA%E6%A4%8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輪椅好像屬於醫療器材...維修要注意

沒大學畢業別亂修輪椅 當心被罰50萬

回 jason680 大 ...

看到這個感覺不是很好,不知道輪椅有一年保固?還是永久保固?找人修理的費用應該不便宜吧!!自己更換耗材應該不觸法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 jason680 大 ...

看到這個感覺不是很好,不知道輪椅有一年保固?還是永久保固?找人修理的費用應該不 ...

我跟"輪椅"沒有任何相關關係
不是輪椅業者也不是修輪椅的...

只就安全角度來看...
坐輪椅的人,大概都沒有能力"自已"修,...
所以修輪椅應該都不是坐輪椅"本人",
所以是"別人"修的(就算是親人,不是本人,也是算別人)...

是"別人"修的,這樣"安全"問題就很重要了,
A廠商製造輪椅,B修輪椅,C在用(坐),
如果接下來C因為坐輪椅受了傷害時
想一下,這時候是誰的責任?
是A(廠商),是B(修的人),是C(用的人),還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T大!螺絲是會拆!兩個小螺絲中間那個才是重點阿!!!跪求啦

你所指的是不是下圖圖片白箭所指之處 ?

如是白箭所指之處, 猜測那祇是套上去/插進去, 拆了螺絲就可解下來.

网友:
那是管銷(正確叫彈簧銷) . 找跟外徑小個1~20條的圓棒敲出來即可 . 要裝一樣也是敲回去
剩下會擋到的自行判斷排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跟"輪椅"沒有任何相關關係
不是輪椅業者也不是修輪椅的...

回 jason680 大 ...

其實這個問題蠻嚴肅的,米覺得在法令不是很完備的狀況下,大家找值得信賴的廠商,送修時開發票並且提供維修明細表,才能真正保障自己的權益,如果不這麼做,就只能自求多福使用上多注意了,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D:
輪椅好像屬於醫療器材...維修要注意

沒大學畢業別亂修輪椅 當心被罰50萬

其實衛生署有不少人腦袋裡不知道有沒有放大腦

這個方案應該是要限制的是醫療院所或醫療保健相關營業場所(含安養院)的醫療器材,因為這個關係到病人安危

至於有價維修自用品的,比較合理是要取得器材生產廠商的訓練證明,像電療器或遠紅外線,沒弄好病人變BBQ

至於純機械設備收費維修,像輪椅這類,可以規範維修者必須開立維修證明跟建立維修記錄,萬一修好沒多久用到一半分屍了,使用者受傷才能回溯責任

衛生署官員本身對醫療器材,就小弟了解,因為大多出身醫學院系所,東西只會用不會修跟開發,往往相關事項都是瞎子摸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