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PO SK-FJ82T 大廈扇過電 不轉動 維修實例

楼主(2018-11-22):
資源回收區 回收到的SAMP SK-FH82T

銘牌先來一張~

裡面還挺髒的..稍微清過後 才想到要拍照@"@

底下的負離子高壓電源..(功能正常 只是想說 順便拍張照)

順手清潔了一下~~~(乾淨多了啊) ---不過說真的 我忘了記下方向..假如有維修的朋友 要記得看一下方向喔..

溫度保險絲正常通路

啟動電容 250V 3uF~ (先懷疑是他掛掉)
因為溫度保險絲正常...不轉動通常是他掛掉~

為了方便 買帶線的 還是比較容易更換^^y

換了啟動電容沒有好~~
本來準備直接拆電機~

發現這台不用拆 拉出來就能處理~~

看到問題點沒!!!!

兩根線圈斷了!!!!!!!!!!!! (眼睛夠亮嗎...我有故意讓他露在外面喔)

斷了!!!!

斷了!!!!!

(有夠難搞 所以要說三次)

為了讓大家好看到斷掉的地方~~~
我把他O起來~

只好拿出維修手機的飛線~

出來飛兩條線過去囉~~~

當然 要用熱縮套管套一下啦~

檢修完畢!!!

除了弱風 都正常囉~

(弱風功能 線圈阻值無限大 有斷路

楼主:
忘了順便說明一下
當檢查溫度保險絲無異常
啟動電容又換新~

還是無法啟動後的量測過程~

1.先檢查開關(以蜂鳴檔檢查各風速切換開關)---都正常
2.紅筆搭電機電容一側~
(1)測出強風約7x歐姆
(2)中風約12x歐姆(還是10x歐姆--我沒拍照就給忘記數值)
(3)弱風阻值無限大(判定為斷路)...
但這樣理論上 強風 中風 應該要能作動~
所以就是因為還是不作動 決定拆機檢查...

才發現不出所料的有兩組電機上的線圈斷掉...

(說坦白話 我不知道是原本就被搞斷 才丟出來 還是被我拆機的時候拆斷的QQ)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順便說明一下
當檢查溫度保險絲無異常
啟動電容又換新~

一般我都先測阻值 ~ (未拆機 可從 AC 插頭測量)

通度保險絲斷掉旳可能性最高 !
--------------------------------------------------------
如果一開始就斷了線 , 應該測不到 阻值 才對 !

可能如你所說 ~拆出時弄斷了吧 ~

補充內容 (2018-11-23 09:18 PM):
通度   更正 : 通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我都先測阻值 ~ (未拆機 可從 AC 插頭測量)

通度保險絲斷掉旳可能性最高 !

感謝 jeanshyen 指點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因為溫度保險絲和電容更換後 還是沒好..

而查了一下 才學會了量組值這招^^|||

也是第一次動手處理線圈斷線問題QQ

以後就學起來 可以從AC 加上開關處 就能量測組值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 jeanshyen 指點

其實這是我第一次因為溫度保險絲和電容更換後 還是沒好..

回 Chienlin 大 ...

謝謝分享,米對於量測阻值的部份不是很清楚,可否描述的清楚一點,開歐姆檔紅棒接啟動電容一端,黑棒要接哪裡?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 Chienlin 大 ...

謝謝分享,米對於量測阻值的部份不是很清楚,可否描述的清楚一點,開歐姆檔紅棒接啟 ...

因為當時電機部分已經拉出來了....

所以我採用的方式是切 2k 歐姆檔~
1.紅棒接電容一側..
2.黑棒 輪流接 "高速" "中速" "低速".....

理論上...測出來的歐姆值
高速 < 中速 < 低速 (但正常都會有數值唷~~~)

假如有任何一組 測出來 阻值無限大(應該就是那組線圈尚有斷...)

沒修好 這個風速就會無法使用 (但不影響其他風速唷)

----------------------------------
假如沒拆到電機的時候~

可以從"風速開關"那邊進行量測唷~~~

如前面大大所說 有AC有一側 也可以做為量測點唷~

(這各我自己沒驗證一下 但是看電路圖 應該是跟搭在電容一側是相同的效果)

所以 可以交叉測試一下囉

以上提供參考 若有錯誤 煩請不吝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為當時電機部分已經拉出來了....

所以我採用的方式是切 2k 歐姆檔~

看圖最清楚了~

從 AC 側我們可以測到什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圖最清楚了~

從 AC 側我們可以測到什麼 ??

jeanshyen大 太棒了 這張圖超清楚~

我是從google找到的圖 所以不敢直接引用QQ

我第一次測電機 也是用這樣的圖 來理解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