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冷氣RAC-90JB電源板故障

楼主(2018-11-22):
這片電源板插電正常情況下,

電路板上所標示的電壓都要有電,

當我將這片板子都量過電壓後,

發現除了R131處15V電壓異常,其他標示的電壓都正常,
(R131這顆電阻有標示的一端量不到15V電壓;沒有標示的另外一端則正常有15V電壓),

想請教板板上了解切換式電源的師傅們,這會是什麼元件故障?

Q102是標示A1015的IC
Q624是標示1207的IC

R133處有量到的電壓约15V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放大

放大

標示15V處無電壓

標示15V處無電壓

影印後所查到的電路走線

影印後所查到的電路走線

网友A:
從焊鍚反光來看(猜)
C107已經漏液並且可能波及附近相關元件
Q642,R131,C13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焊鍚反光來看(猜)
C107已經漏液並且可能波及附近相關元件
Q642,R131,C131, ... ...

C107電容用電容表檢測是正常的,且AC 220V送電時是可以量測到DC 15V正常電壓的

電容量測是正常的

電容量測是正常的

网友B:
A1015

不知道對不對,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A1015

不知道對不對,參考

Q102的A1015外觀看起來沒有任何異狀,
且220V送電BCE腳量到的電壓:
B腳為130mV
C腳為0.7mV
E腳為0.8mV
3只腳任何1只腳都量不到15V的電壓,會是A1015的問題?

网友:
你要查的是R131

楼主:
R131電阻拆焊下來量測是15K的沒錯(已焊回)

另送電時R134一端有15V電壓;另一端量不到15V(僅約0.8mV),
當我將Q102拆焊下來(此時確認R134電阻也是正常的),送電再量R134兩端都量的到15V電壓

將Q102(A1015)拆下來與其他不是同型機板拆下的A1015比對各引脚正、反向阻值都一致
(所以A1015應該也是正常的)

接下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R131電阻拆焊下來量測是15K的沒錯(已焊回)

另送電時R134一端有15V電壓;另一端量不到15V(僅約0.8mV),

把另一顆 Q624 的正確元件編號 (1207) ?? , 及各腳位的電壓 PO 上來 !!

网友:
電源保險絲旁的綠色大顆電容CXT 0.47uF,容值應該跑掉了!?
常看到論壇上日立故障的板子上,這個綠色電容一定要先換!
不清楚樓主的問題是否跟這顆有關係?!

网友:
引用 楼主:
R131電阻拆焊下來量測是15K的沒錯(已焊回)

另送電時R134一端有15V電壓;另一端量不到15V(僅約0.8mV),

查紅色迴路電壓

查紅色迴路

查紅色迴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