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rflex電視無法開機

楼主(2018-11-23):
送家電維修說沒有材料可修.說明高壓板壞了!!
請問哪裡有可以購買? 感謝.......

補充內容 (2018-11-25 01:18 AM):
已補上圖片

電視品牌標籤

電視品牌標籤

网友A:
這樣問 沒頭沒尾 真不知要如何回答 ?
1. 尺寸型號  不同尺寸應該無法代用吧 ?
2. 既然知道高壓板故障  就拆機將高壓版拍照上傳 最好有機板型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樣問 沒頭沒尾 真不知要如何回答 ?
1. 尺寸型號  不同尺寸應該無法代用吧 ?
2. 既然知道高壓板故障  就拆 ...

好的.再把背殼拆了.詳細資料拍照上傳! 謝謝說明

网友:
請您先拆了他並拍照上傳,板上前輩比較好判斷有沒有通用料或代用料可換

楼主:
補上拆開後照片..開機螢幕完全沒亮起

電視型號

電視型號

背板全部

背板全部

開機沒反應

開機沒反應

网友:
樓主 細說是高壓板壞了 那知道哪片是高壓版嗎 ?

將高壓板拆出 整片高壓版圖片力求清晰 機板板號要清晰可辦
最好能將高壓版的輸入各電壓量出

网友:
應該先把高壓板上的鐵片卸下才能夠知道型號~
將型號打在露天搜尋看看~

結構

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