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TL-49A100沒待機登不開機元件規格請教

楼主(2018-11-23):
請教版上大大們,奇美TL-49A100沒待機登不開機,電源板正常,主板量測覺得這顆元件電壓怪怪的(如圖),查不到規格,請問這數據正常嗎?新手發問,請益.

网友:
這顆是1117 ADJ

楼主:
再請教此顆正確電壓應是多少,搜尋到的都是英文看無,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此顆正確電壓應是多少,搜尋到的都是英文看無,感謝

拍張主機板全景圖

DDR3 SDRAM旁1.5V電壓是正確的

在DDR2 SDRAM旁為1.8V電壓

主晶片吃3.3V/或5V

EEPROM/FLASH ROM吃2.5V/3.3V

网友:
我是非本科, 我也來參一腳討論:
1. IC 1117 ADJ型的判斷數據, SIMON1016兄有說過.
http://bbs.pigoo.com/thread-70124-1-1.html
2. 要先確定樓主的測量方法是對的. 三用電表黑棒要接冷地(例如接鐵殼 or 接電源板上的GND針腳), 三用電表的紅棒分別測IC 1117 ADJ型的3個pin腳的電壓.
3. 最左邊的pin腳, 確定電壓是0V嗎?

网友:
請問台東有朋友在修液晶電視嗎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回joe1021大大,量測方式正如你所訴,電壓確定如圖.
補上主板全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回答,回joe1021大大,量測方式正如你所訴,電壓確定如圖.
補上主板全圖 ...

1.5V電壓正常
另1顆LDO(穩壓IC)有輸出?

POWER板請再確認VSB(待機電壓)=?V   因為奇美有些機種是沒有待機燈的,請注意

若都正常,請考慮重刷韌體(程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V電壓正常
另1顆LDO(穩壓IC)有輸出?

VSB有5V,另棵穩壓也有3.3V輸出,只是一插電源沒按任何按鍵電壓自動輸出且都正常電壓.看來要刷韌體了,感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