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夏普LC-52GD7T 52吋 液晶電視HDMI無畫面
關閉

楼主(2018-11-23):
最近把一台10年老電視搬出來使用,LC-52GD7T   52吋 液晶電視,有幾個問題,
為什麼數位電視不能看?我把天線插在DTV上面了,搖控器選DTV MENU也沒反應?是不是當時的電視沒支援現在的數位電視?
再試HDMI,把電腦接上去也沒反應,但是電腦螢幕有顯示偵測到這台電視,如圖片,但是螢幕就是沒反應,也換了2條HDMI線了,也拿DVD播放來試也是一樣沒反應,是挑線嗎?
唯一測試有畫面的是DVI,電腦接DVI就可以,請各位前輩指教一下,謝謝。

网友:
買接點清潔劑~
噴一下電視的HDMI~
一次不行就多噴幾次~
噴的時候最好斷電~

10年前的DTV~
現在大概只能收到6台SD台~
另外的16台HD台收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