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C279N 面板電路排線裂痕請益

楼主(2018-11-23):
因前陣子被貓噴尿 導致尿液滲入底部 拆機後底部生鏽 排線也有裂痕 請問還有救嗎? 或是有大大能維修請益 附上插入電源面板畫面 非常感恩~

電源開啟畫面

電源開啟畫面

排現裂痕 銀幕底部生鏽

排現裂痕 銀幕底部生鏽

网友:
建議報廢了
這27吋的   cof 燒毀

网友:
這個沒救了... 除非有機器換COF
如果COF只燒斷一兩條還可以玩玩看 但這個不只了... 而且你基板上的電阻也燒黑...
我之前也是有好幾台客戶電視不是被狗尿尿就是被貓尿尿
又加上現在新機都很喜歡把Ton面板軟排坐在下面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