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訊 HEC-450TE-2WE~麻煩給新手一個修理方向...

楼主(2018-11-24):
電腦交叉測試完發現POWER故障,狀況如下
按開機無法讓電腦進入BIOS,所以無畫面,CPU跟機殼風扇都會轉
小弟手邊只有三用電表,沒有POWER檢測器
電壓輸出12V、5V、3.3V都正常,打開POWER"無"燒毀、電容"無"凸起,如圖
然後POWER接回主機板開機狀況下,去量PG灰線電壓為0.07V
因為小弟不是很了解的電路, 需要前輩們的協助
要如何去修復,感謝指導

网友:
第三張圖靠近灰色線的子板查一下IC型號與datasheet,確認PGI/PGO附近的零件是否正常。

楼主:
Weltrend
WT7525-N161

Peter180大
真抱歉,剛爬文才發現要傳IC型號
請問IC上面那顆也要檢查嗎?
明天有空再量個IC

1.23 MB, 下載次數: 10

网友:
似乎是WT7525 偉詮

网友:
1. 大字(或其它字形變化)的功能主要是突顯某個或某句之用,請勿整帖都用大字,下次請注意。
2. 貼圖請用下方連結12樓的方式貼圖,除了可以自行決定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謝謝配合!

网友:
我比較好奇這顆監控IC上的電解電容正極是接到哪裡?!

可能是Vcc或是PGO

楼主:
電容正極是接到Vcc

网友:
無PG訊號,研判小板上有電阻老化!

网友:
沒有POWER檢測器的話,你會單純測式電源供應器嗎,不要接主機板,

网友:
偉訓 HEC-400TA-2WX 上電後馬上斷電,剩下5VSB,棄修(附上查修過程)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046

网友:
先量大電容啟動時有無380v,及wt7525第1,15,16腳位電壓

网友:
WT7527小板(PGI位置)R212貼片電阻燒了,換100歐姆應該就有PG了

楼主:
先量大電容啟動時有有370v,
wt7525第1腳為0
15腳11.8v
16腳位0.07v

小弟快量完電壓時,不小心倒了下來短路了,所以燒了很多元件,不修了
感謝各位大大熱情回覆,
最後只能附一張量完電壓圖,給以後的人參考,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