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H-32A410W 上電無待機燈,無法開機!

楼主(2018-11-24):
TH-32A410W 故障狀況 : 上電無待機燈,無法開機!
待機燈不亮
電視背面
廠牌型號
內部照片
電源板一插上電線,電壓就有輸出到主板!
直接到主板上去測量!
主板正面
SRV-15V   測得 15.2V
SRV-5.3V  測得 5.2V
SRV-12V   測得 0V  (輸出到面板電壓)
IC8004  RT7247AL  輸入15.78V  輸出5.1V
IC8005  RT7247AL  輸入15.78V  輸出3.3V
主板背面
IC4300  RT7247AL  輸入15.78V  輸出0V
IC8002  RT7257AL  輸入15.78V  輸出1.23V
IC8003  RT7247AL  輸入15.78V  輸出1.51V
以上主板測得的電壓值可能都正常...
MX25L128 有拆下用RT809F備份,燒入到 W25Q128...
換上也是無待機燈,無法開機!
找不出哪邊故障,求助大家~
請問~
1.若MX25L128是壞的,拆下備份裡面的程式也會是壞的嗎?
2.是否有痞友可以分享 TH-32A410W 的韌體,重燒試試看?
3.或是哪邊可能是故障點?

PS:我有 TH-32A410H 維修手冊,卻無法上傳成功(說是PDF檔案太大). 有痞友可以幫我上傳嗎? 或是有其他方式處理?

网友:
IC4300  RT7247AL  輸入15.78V  PIN3輸出12V  PIN7=EN(控制)

网友:
TP4300=12V

楼主:
我再去查看看,感謝提醒...

楼主:
發現主板散熱片上電約1分多鐘達到發燙程度... 可能是BGA晶片壞了!
請問... 台中市癖友能幫忙代工付費更換 BGA主晶片嗎? 請私...

网友A:
能請問大大可以 可以私一份維修手冊嗎。小弟我這台 開機 閃一下沒畫面 目前也沒頭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請問大大可以 可以私一份維修手冊嗎。小弟我這台 開機 閃一下沒畫面 目前也沒頭緒> ...

你先用LED背光測試儀測一下背光燈條,看有沒有故障...

网友:
手邊沒有LED背光測試儀 但用電錶測試單顆燈珠有一顆不良  已更換  (未更換前是開機全黑頻 信號燈綠燈恆亮一陣子換紅燈一直閃爍, 更換後 變成我上面論述的問題點)

网友B:
TH-32A410H 維修手冊

TH-32A410H 維修手冊1.rar

2 MB, 下載次數: 105

TH-32A410H 維修手冊2.rar

2 MB, 下載次數: 95

TH-32A410H 維修手冊3.rar

2 MB, 下載次數: 97

TH-32A410H 維修手冊4.rar

373.02 KB, 下載次數: 98

楼主:
引用 网友B:
TH-32A410H 維修手冊

感謝幫分享!

网友C(2018-12-31):
IC8900 2,3是否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8900 2,3是否有短路

沒量過,明天量過再來回復你!
你問這個點是因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沒量過,明天量過再來回復你!
你問這個點是因為???

照片上看起來2,3腳有焊錫

网友:
謝謝熊熊大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片上看起來2,3腳有焊錫

可能是我手機拍得不好,實際上是沒有的!
IC8900 2,3是否有短路 < 2,3腳有一個電阻相連,大約50歐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32A410H 維修手冊

感謝熊熊大分享資料,家裡有兩台國際牌電視,剛好可以下載備用著......

网友:
有電壓沒待機燈,不是程序壞就是主晶片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