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ORMON MC-510 耳溫槍 拆解

楼主(2018-11-24):
其實這隻耳溫槍已經故障很久了,並且過保固很久了,ORMON也換過好幾輪的型號了,他牌新的型號也一直推陳出新,所以就被擱著了,最近想起有點對不起它,所以就拆開來看看吧!謝謝。

A,B,C 為短螺絲三支
D,E 為長螺絲兩支
F 為前方蓋子,以雙面膠固定

電路板,只有一顆22uF/16V的固態電解電容(目前檢測後應該是他故障),黑藍黃紅四條線接到溫度感應器,兩條橘線為槍嘴保護蓋感應器。

目前故障為Er. 1,原廠說明書解釋為送原廠

网友A:
好像是感測頭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感測頭壞了

回 yiy123 大 ...

目前有測試到一個電晶體故障,還在等零件,待修中

网友B:
這種手持低壓裝置電晶體會壞很困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手持低壓裝置電晶體會壞很困難吧?

回 phuang3 大 ...

現在先更換電晶體看看,如果還是不行,那就可能是感溫器故障,就只能要將此耳溫槍送回收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