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三陽 心情 100 化油器版 主配線 更換 維修

楼主(2018-11-25):
三陽 心情 100 化油器版 主配線 更換 維修

這輛車從牽新車開始 電系 系統就一直出問題  冒煙燒東西 !

這次到我手上維修發現 電池 到控制啟動繼電器 電發起動馬達 接PIN座和電線皆因大電流而嚴重燒熔損毀 !   ( 接觸不良relay沾黏 )

電路圖 : 嚴重燒熔損毀 !

嚴重燒熔損毀部份電路圖

圖 : 嚴重燒熔損毀 電發起動馬達 接PIN座

接觸不良relay沾黏

推估原因 應是每次維修者 , 只是對故障零件更換並未考慮其因果關係(接觸不良的PIN座) 而造成此次更嚴重燒熔損毀 。

圖  :  啟動繼電器  座

主配線 更換 : 先做了功課 ,了解一下是如何去更換這 主配線。

G大神 圖 :  脫光光

又爬文了解一下 : http://bbs.pigoo.com/thread-55993-1-1.html
三陽-心情_高手修車手冊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 ... zA/view?usp=sharing
材料行 : 買替換料,因材料特殊 , 怕溝通有誤。需報上引擎號碼以利查詢 。

訂足了替換貨料(主配線  啟動繼電器  電發起動馬達),等料的同時 :

圖 :主配線

12V50A 啟動繼電器

電發起動馬達

先行小拆部分外殼 : ( 機構圖示 12-1 ) 前檔板 右側蓋  下擾流板 。

讚 !

三陽 心情 100 化油器版 主配線 更換 。
不需要全部外殼脫光光 , 只需移除龍頭 前檔板 和 右側蓋  飾板。
將前 下擾流板 螺絲移除 撐開就可以從 前叉處 導入主配線  更換主配線 線纜 線路 。

圖  :移除的舊線

全機唯一較困難(縫小)單手探入 。在前端 (前叉處有一角鐵上纜繩固定點 )

需將纜繩上 線夾釘插入 固定住垂直經過的主配線纜繩 。

主配線線路 各插pin 採防呆設計 不會插錯 。
但為了各個線路的原來配線走向 , 還是以一條pin 一條pin 更換 。

圖 : 主配線線路 頭段

圖 :  主配線線路 中 段

圖 : 主配線線路 尾 段

電發起動馬達 更換 :
用T型板手將兩顆固定螺絲拆下, 反轉T型板手當榔頭使用 。
從 前端 輕敲電發起動馬達外殼 三兩下, 就可將起動馬達從引擎基座上退下來 。

圖 : 用T型板手將兩顆固定螺絲拆下

圖 : 電發起動馬達 更換完成

圖 : 燒毀的起動馬達

圖 : 換下的主配線

完修 !

12V50A 啟動繼電器

前端龍頭處 接PIN 更換

後端

結語 :此型機車經拆解發現更換 主配線 難度並不高,只要依維修手冊 (1-6  1-7  1-8) 注意事項 就可完修 。

网友A:
看樣子是起動馬達短路電流過大引起一連串燒毀
因為起動馬達是不經過保險絲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三陽 心情 1000 化油器版].........他的是500,我的是1000.....

我的這台冷車難發......大概要10秒才會發動,熱車就按了馬上發..............

你這台好發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樣子是起動馬達短路電流過大引起一連串燒毀
因為起動馬達是不經過保險絲 ...

一個月前 顧路 換了一顆新電池 。

這次 又顧路  猜想應該是12V50A啟動繼電器或PIN座接觸不良引起的才讓起動馬達燒毀。
或是不良的起動馬達,燒毀了12V50A啟動繼電器和配線,PIN座 。

自己女兒的車 所以才將 主配線  啟動繼電器  電發起動馬達 全部換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三陽 心情 1000 化油器版].........他的是500,我的是1000.....

我的這台冷車難發.. ...

這台三陽 心情 100 化油器版
陶瓷汽缸 ,很好發動 。
但是聽我女兒說 因燒壞就維修了3次 , 燒壞了什麼東西就不知道了 !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去年跟同事4000元買來的
什麼都很好,就是沒充分熱車就騎,會跟騎馬一樣一直頓個不停,下雨天也會頓
車行說必須換化油器,自己換是不難但不會調整
車行報價比車子殘值還高,算了還是加減騎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去年跟同事4000元買來的
什麼都很好,就是沒充分熱車就騎,會跟騎馬一樣一直頓個不停,下雨天 ...

[換化油器]好像是一個很奇怪的說法.........

我的心情1000有被機車行調過引擎......我覺得沒有調好.....
拆火星塞下來,好像是油氣太高.....

不過引擎運轉順暢有[很多要素]......確保各個要素都到位才能確定引擎運轉沒問題.....

另外.....化油器不太會壞...頂多清一清........連接化油器的很多東西倒是有壞的可能......

网友B:
對了.....

我的心情1000原本催到底再加上長距離加速......可以到80,然後就上不去了.....(全力加速要注意安全........我是在高架路或長橋上沒車時測試的)

去給機車行修(好像是多年下來進氣負壓管裂了,修好後比較好發.....約十秒.....沒修前約30秒...),好像有調我的引擎...........牽回來時聽聲音,覺得跟以前有點不一樣.......催到底再加上長距離加速.....現在只能到60多一點,然後就上不去了.....

有空自己慢慢玩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換化油器]好像是一個很奇怪的說法.........

我的心情1000有被機車行調過引擎......我覺得沒有調好..... ...

"...連接化油器的很多東西倒是有壞的可能...."

我被那個負壓管欺負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去年跟同事4000元買來的
什麼都很好,就是沒充分熱車就騎,會跟騎馬一樣一直頓個不停,下雨天 ...

出門在外第一次被修理了3k !  ... 用不到一個月 。
這次被估了6k !  ... 錢不好賺 !

原本 準備棄修了 !
拉回家來,自己研究一下 ,不小心就給它修好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換化油器]好像是一個很奇怪的說法.........

我的心情1000有被機車行調過引擎......我覺得沒有調好..... ...

有給認識的店家洗過化油器,洗完反而更會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對了.....

我的心情1000原本催到底再加上長距離加速......可以到80,然後就上不去了.....(全力加速要注意安 ...

我這台就低速會頓,時速大概30以後就沒什麼問題
在省道直線曾騎到90,平常不要逆風到80幾也輕輕鬆鬆一氣呵成

不過如果載我兒子(兩人加起來應該快200了)大概剩70而已

网友C:
引用 楼主:
出門在外第一次被修理了3k !  ... 用不到一個月 。
這次被估了6k !  ... 錢不好賺 !

厲害!
是修了什麼要6k?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連接化油器的很多東西倒是有壞的可能...."

我被那個負壓管欺負過... ...

機車行也是[懷疑什麼就問你要不要付錢修]........

像一開始他也沒有說要換新的負壓管.....跟我說[清洗化油器]....

車就留給他處理......

回家上google看,看到有人說負壓管破了會難發...............我就想,都十幾年老車了,也差不多了.....自己去跟他說換了算了.....

去牽車時,自己跟他說[換負壓管要多少錢].....他才跟我說[有看到裂痕,應該是要換]......隱匿不報....

是老實的機車店老闆啦!!!怕你覺得他為了賺錢要你換東西......也就是我不提,他就不敢幫我換.....

看看自己的老機車,這裡壞,那裡不順的........以後如果吃機油也要自己修.....因為拆引擎一次要5'6千....

算了,自己買工具去,把錢花在工具上......以後自己修把它們省回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去年跟同事4000元買來的
什麼都很好,就是沒充分熱車就騎,會跟騎馬一樣一直頓個不停,下雨天 ...

我剛剛想到...還是不要誤會機車行好了.....

他們可能用化油器來簡略說是哪裡要修理.......客人也聽不懂,說得太麻煩也沒有用....

可能報一個價,能換的全換就修好了.......(或許不是這樣,但有可能是這樣....)

(特此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厲害!
是修了什麼要6k?

就本帖中的這些物料。
首先說 換主配線 3.5k
想說出門在外花錢消x
就準備要換了 可是又被告知 還壞其他東西 全部修到好要6k 。
虧 還是找了 熟人送修的  !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這台就低速會頓,時速大概30以後就沒什麼問題
在省道直線曾騎到90,平常不要逆風到80幾也輕輕鬆鬆一氣 ...

我在低速時也會頓加上熄火,後來自己跑去材料行買.
1.火星塞150元 2.空氣濾80元 更換.還是沒改變
在加碼.買了
3.高壓線含高壓帽400元 4.岐管有附一條負壓管450元
共花1080元
現在騎起來.低速沒有頓的FU 發車也很順了~
這是我近期的經驗...給你參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在低速時也會頓加上熄火,後來自己跑去材料行買.
1.火星塞150元 2.空氣濾80元 更換.還是沒改變
在加碼. ...

1.2我有換過也是沒差
3線有剪掉重接過也是沒差

那問題可能在4,請問有照片可看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本帖中的這些物料。
首先說 換主配線 3.5k
想說出門在外花錢消x

熟人有好處也有壞處

我這裡的店家也是很熟,不管車子在哪拋錨(同個鄉鎮內),他都願意去載
但就是任何保養.維修.換胎都不便宜
這台給他洗化油器一次要80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2我有換過也是沒差
3線有剪掉重接過也是沒差

塑膠車歧管大多是橡膠做的,只有前後鎖螺帽的地方是鋁的,橡膠久了會裂開,小弟都用AB膠應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塑膠車歧管大多是橡膠做的,只有前後鎖螺帽的地方是鋁的,橡膠久了會裂開,小弟都用AB膠應急 ...

上次把化油器拔起來看時,從上方目視歧管沒破

進氣歧管兩邊有兩條軟管(黃圈處),這兩條都是所謂負壓管嗎?還是另有其他?

网友G:
那些都是負壓管~~你可以看它連去哪個裝置再猜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2我有換過也是沒差
3線有剪掉重接過也是沒差

我的岐管及高壓線 外表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還沒買這2樣子..
我是賭火星塞及空濾換完會不會好.結果是沒好
才會在去加買岐管跟高壓線..
但有發現高壓帽碰火星塞部份.的接點..看起來也怪怪.
如果以上沒好.我可能會在去加買負壓管全部更新看看..
只於為什麼 "3" 我會換掉..是上網查.有人說過.漏電也是有可能會造成不順..(使用十年了!!就換掉)
最壞的結果.就是換車了.哈哈
我也不是專門修車..XD 還好老天有保佑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些都是負壓管~~你可以看它連去哪個裝置再猜功能

好的,剛剛保養完兩台機車已經腰酸背痛了
下次有時間再來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的岐管及高壓線 外表看起來也沒什麼問題..還沒買這2樣子..
我是賭火星塞及空濾換完會不會好.結果是沒好

最近這台車子少作怪,騎起來勉強還ok
下次應該買歧管來換看看,這個正副廠品質不知差多少,副廠我看有賣260元左右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最近這台車子少作怪,騎起來勉強還ok
下次應該買歧管來換看看,這個正副廠品質不知差多少,副廠我看有賣2 ...

歧管看起來沒什麼問題.管束的地方壓壓看檢查一下

另外看起來密合不良.O令要換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歧管看起來沒什麼問題.管束的地方壓壓看檢查一下

這是我PO給02933大大..我換下來的岐管~
我沒想到多.直接買新的來換!!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最近這台車子少作怪,騎起來勉強還ok
下次應該買歧管來換看看,這個正副廠品質不知差多少,副廠我看有賣2 ...

其實我買時.看包裝也有想說因該是副廠..的..
想說懶的在去找別家材料行..就下手..花450大洋= ="
反正車子..沒問題就好了~XD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這是我PO給02933大大..我換下來的岐管~
我沒想到多.直接買新的來換!!

那這顆就別丟當備品.副廠的橡膠材質比較差好處是價格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買時.看包裝也有想說因該是副廠..的..
想說懶的在去找別家材料行..就下手..花450大洋= ="
反正車子 ...

副廠多家在做,品質就有點要賭人品的感覺
但正廠的價格都可以買兩三組,讓人有點兩難

不過老車了,能用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這顆就別丟當備品.副廠的橡膠材質比較差好處是價格便宜

反正如果副廠..可以用4`5年..也夠本了~
說不定到時.可能就可以換新車車了~
這個留著..也沒什麼用處
本來是想丟了~因為也用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副廠多家在做,品質就有點要賭人品的感覺
但正廠的價格都可以買兩三組,讓人有點兩難

是的.不過..因該最少可以撐4.5年巴~
到時..車子也有可能會換
必竟..車子也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