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TA GPS-300AB-100E 改裝問題

楼主(2018-11-25):
米有一顆電源供應器 DELTA GPS-300AB-100E,想請教這顆用的PWM是 DWA101N N141,米一直找不到他的資料,想請問這顆可以改成一般的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嗎?謝謝。

网友:
要改成可調,要有點本事,參考看看

舊蛇吞象 KYP-250 改裝 可調電源 0-25V 0-7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58

网友A:
這是該公司開發的 AS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該公司開發的 ASIC.

回 kip 大 ...

謝謝回覆,所以沒辦法進行改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