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士林S-P11 220V 線圈配制詢問

楼主(2018-11-25):
請問各位先進

我自己已經測試士林S-P11 110V線圈+計時器可以動作

當初買沒注意 購買規格是以線圈分類
所以買了線圈110V及220V

我想請問士林S-P11 線圈220V這樣配線正確嗎?
兩條火線接到線圈不會爆炸嗎?(本身不是相關科系)

計時器使用國際牌(TB 38909NT7 110-220V AC)

javascript:;

士林S-P11 220V

士林S-P11 220V

网友:
計時器內建交換電供,所以110~220通用
但S-P11就有分別
現有的S-P11是110v還是220v還是兩個都有?

我看不懂你的問題

楼主:
您好!我的問題是配置220V 如照片這樣是否可以?

网友:
這一小部份,看起來是沒問題...
但不建議,你實做實際接線

1. 接錯了,你是否有能力檢驗
  未上電前的檢驗,弄錯上電就來不及了

2. 負載
  你沒說負載使用功率(電流大小)...

3. 其他
  安全機制(保險絲)...

電磁開關簡介
http://bbs.pigoo.com/thread-12770-1-1.html

楼主:
您好!
1.測試我是負載端接三用電錶。慢慢學慢慢研究,感謝先進指教。

2.負載端 目前想使用 單相 1/2HP抽水馬達或加壓馬達

3.家裡來源都有無熔絲開關(15A),還需要保險絲嗎?
我看抽水馬達銘牌5.2A(110V)或2.6A(220V)
如果需要保險絲我安裝10A是否可以?

网友A:
線路正確
觀念要多加強

何謂交流電
交流供電系統的特點
火線中性線地線的定義
家用三線單向的線路特性   (雙火線的認識)

線路方面
從你畫的線路圖   我只知道你的用線數是對的可以滿足運作所需的基本線路
TB38909NT7  這顆定時開關  已經大幅簡化配線了   不用擔心!!   很容易就可以成功的
NAIS 官方商品頁
http://www.nais.com.tw/client/product.php?pt=491

(題外話:  這顆真貴呀 如果只是要定時控制  而不需要自動開關的話不要用這顆  )

再來
需搞懂  A接點  B接點   C接點   NO NC COM  等術語含意與其所代表的電氣狀態(開路斷路 閉路短路 共用)

請搜尋 工業配線  應即可找到其他類似資料
http://210.70.74.22/prac/v7050/i ... %95%99%E5%AD%B8.pdf

再來回答你的問題

我想請問士林S-P11 線圈220V這樣配線正確嗎?
只是要驅動電磁開關那正確
其餘通通錯       不及格!!

兩條火線接到線圈不會爆炸嗎?(本身不是相關科系)
不會
為何不會  (要學基本電學即可了解)

為什麼我說你的線路對了但是也錯了
因為這個線路可以運作  也有功能  但是沒有任何保護  而且也不是個完整的線路
首先線路前端  入電端需增設無熔絲斷路器  至後再分接出來  接到電磁開關的主接點與控制器
ˊ電磁開關應該還會配個積熱電驛  這個在馬達異常時可以保護
無熔絲斷路器只能保護大電流事件(短路與馬達燒毀)   等到無熔絲斷路跳脫時 往往已經造成重大損失了

實際的線路 要有積熱電驛與無熔絲斷路器

控制迴路
NFB>Time Swich>OL>MC
主要迴路
NFB>MC>LOAD

接馬達類的建議要用過載電驛  另外需注意馬達在無水時的保護

總結來說  你的線路可以運作  也有控制功能
但是欠缺保護機制與需要加強多學習基礎電學(電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路正確
觀念要多加強

趕謝各位前輩指導

网友:
進電磁接觸器的導線,建議走1(L1)及5(L3),當然就由2(T1)及6(T3)接出,電磁接觸器之後應加裝型號為TH-P12,額定規格3.3A(2.5~4.1A)的積熱電驛做馬達保護

网友:
線路是對的,要考慮是否對負載保護,例如加裝保險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