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TATUNG V32P740 卡LOGO不開機

楼主(2018-11-25):
TATUNG V32P740

故障情況:卡LOGO不開機

故障畫面:卡在大同寶寶這裡

銘牌

內部照

電源板

主機板

主要的兩顆程序IC(記得要把程序IC備份下來再重燒)

我是選擇用備份下來的程序燒錄在新的IC裡

上電後開機了,不會再卡在大同寶寶了

完修後畫面

网友A:
1.請問hankhu兄, 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解焊原程序IC
(2)讀出原程序IC的程序, 並存成檔案
(3)將讀出的程序燒入新程序IC
(4)焊上新程序IC, 電視就完修

2.為何常見PIGOO網有些網友在徵求某台電視的程序, 是否他們不知道上述方法就可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請問hankhu兄, 你的意思是不是下面這樣?
(1)解焊原程序IC
(2)讀出原程序IC的程序, 並存成檔案

沒錯
有時讀出來的程序不代表都是好的,所以才會有人再徵程序
我是會讀出看看是不是好的,如果不是好的才會徵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錯
有時讀出來的程序不代表都是好的,所以才會有人再徵程序
我是會讀出看看是不是好的,如果不是好的才 ...

感謝Hankhu兄的說明

网友B:
主程序與備份程序如何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程序與備份程序如何分?

備份程序是指把程序IC裡的程序備份出來,而不是像電腦主機板有兩顆BIOS的一樣,是有一顆備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