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20V電源供應器可以改成110V電源嗎?

楼主(2018-11-26):
在對岸買的電子遊樂器,電源供應器使用200∼220V,請問可否將它改成可插110V的電源嗎?

网友A:
直接插110V看看,或許可以使用。
不行的話拆開看看,痞酷網裡面有很多範例可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插110V看看,或許可以使用。
不行的話拆開看看,痞酷網裡面有很多範例可參考。 ...

謝謝!  現在外面 等回家再來試試!

网友B:
老大說的沒錯:我的充電器標示220v也適用110v沒問題的。

說明書輸入範圍180-240。

先試試看,不行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大說的沒錯:我的充電器標示220v也適用110v沒問題的。

現在的Switching Power 適配器,很多的內部設計是90-264Vac 47-63hz規格的,但是外部的規格標示則由想賣那批貨的人去定義,本來是大範圍的,就可以分成適用於AC220V/240V和適用於AV110V/115V/120V的規格,這樣就有機會可以多賺一筆,拿到AC220V/240V較高電壓規格的,若像在台灣和本文的一樣,大家都不敢隨意用,因為市電是AC110V,所以就可以碰碰運氣.

若是拿到AV110V/115V/120V的規格,而使用市電電壓是AC220V/240V,就不敢隨意試了,只能再買AC220V/240V的規格.

网友:
有個潛藏的小風險 要賭一賭
那顆功率MOSFET 的電流...
最好賭設計沒有因為限AC220V 而去COST DOWN功率MOSFET 的額定電流

网友C:
因為只有你有設備,我手上沒有...

我們就來猜猜看...

首先看規格:
輸入: 交流200V-240V, 電流1.78A
輸出: 直流 12V 9.6A, 5V 1A

輸入功率來看 200V *1.78A =約 350W
輸出功率來看 12* 9.6 + 5 *1 = 約120W
中間差快3倍,效率也沒這麼差的...

假設 它可以接110V (90V~120V)
90 * 1.78 = 約 160
160W再經轉換效率輸出給120W用,看起來是合理的...

看你敢不敢試試 接上110V
1. 沒反應
  110V電壓不足
2. 正常使用
可以使用110V
3. 有些晶體燒毀
  costdown只能用在220V,
  使用110V內部電流較大
  導致晶體燒毀
註:晶體燒毀這點與前面推測1.78A不符,但也有可能資料有誤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為只有你有設備,我手上沒有...

我們就來猜猜看...

請教jason680老師,如我的充電器(4樓),輸入最大110W,180V(標示最小電壓)=0.61A.。輸出48V電流2A=96W。

那用115V X 電流0.61(MOS承受電流)=70W,是否很危險,我只試沖幾分鐘,沒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jason680老師,如我的充電器(4樓),輸入最大110W,180V(標示最小電壓)=0.61A.。輸出48V電流2A=96W。

老師實在不敢當,講講基本觀念還可以...

理論上,你說的是沒錯...
115V X 電流0.61(MOS承受電流)=70W
用110V電壓來輸入,輸入(最大)功率大約是70W
也就是與原來最大輸入110W比起來約只有0.6倍

也就是輸出 2A * 0.6= 1.2A
或者 96W*0.6 =約58W

按理論 最小電壓180V (最大電流0.61A)
你換成110V 約180V的約0.6倍

所以 如果你可以確定 所有(輸出)功率或電流都在0.6倍以內
就可以相安無事. 超過就"不能保證",不是一定會壞...

註: 因為MOS耐電流不會剛好是0.61A,但有多少電流空間及
散熱問題是無法推測,使用超過理論計算多少會出現問題是不一定的
有可能這家產品沒問題,另一家就出問題
有可能這批沒問題,下一批costdown就出問題

----------------------------
註:寫完之後,我想起來 你不是有110V變220V的變壓器可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969

----------------------------------------------------------------
提供一個很久遠的案例:
在還沒有筆電(Note book)的年代,曾經有種產品是電視(螢幕)與電腦
合在一起.也就是它可以看一般電視或者當電腦來用.
我當時在軟體部門上班,中午休息時間,我都會把它打開看電視,
剛開始,都沒什麼問題,直到有一天,我開始發現,看到一半,
電視會突然出問題(沒畫面或關機--年代久遠忘了...)
重新開又正常,也就沒在意,想說偶發事件...
而且公司出貨到國外數量很多,也沒聽說有什麼問題...
後來問題,愈來愈常出現,當時我本身也是電子科畢業,
也了解有一種可能是公司出貨到國外(歐洲),電壓為220V為主
電視規格是PAL,台灣電壓是110V電視規格是NTSC
所以差異變因好幾個,無法得知真正問題.

當時,我跟研發RD反應,並推測有種可能是用110V
輸入端電流會比220V來得大(加倍),功率晶體與變壓器電流加大
加上長時間運作下,可能在耐流或散熱上會出問題...

最後RD也證實我的推測(晶體與變壓器耐流與散熱問題)
但公司產品主要使用在220V(都沒問題)
最後該產品已量產多時,而且(使用220V)也沒人發現有問題
就沒再去改變設計規格.

网友:
謝謝解說,剛用110V充電3小時亮綠燈完成,我是有轉220變壓器沒錯,只是覺得110較方便,而且充電器插220會跳火花,110不會。

楼主:
大家好,經過直接插110V電源測試,結果不能用,費了一番功夫,將外殼打開,檢查電源輸入為220V經過全波整流給後半部分使用的方式,它的線路板設計,竟然有倍壓線路,將AC端一條線,原先接在橋式整流器,改接到串聯的電容器中間點,就可使用了

网友:
倍壓電路?PCB 正反面照幾張來看看,也許能還原本來的面貌……

楼主:
不好意思,變壓器已經不在身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