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nly 限時繼電器 不定期故障

楼主(2018-11-26):
Anly 安良 ASY 數字型限時繼電器 asy-2sm
可以設定計時。在時間到後觸發信號。

我手上有好幾個都有一樣的問題。
有時明明設定五秒,它卻時間沒到就啟動。或是在第零秒時啟動。

因為我時間很少更動,不調都沒事,一調就出問題,但調回原本的時間又可以正常運作。例如長期設定在第五秒,都可以正常運作,有時哪天想設定為第四秒就會出事,這時調回原先設定的第五秒又可以正常運作。

那如果我現在真的想要設定為第四秒呢?我就把它拆下,然後設定為第一秒觸發,接著啟動電源,等計時完;設定為第二秒觸發,接著啟動電源,等計時完;以此類推。

然後就莫名奇妙的好了。

我想問這樣繼電器算有正常的嗎?這情況是無可避免的嗎?我的解法對嗎?
安良應該算好的牌子了?一個要一千欸。

白色是新款的
黑色是舊款的

新款的插AC110V市電去測試,跑到設定的時間到時,數字會停止不動。
舊款的插AC110V市電去測試,跑到設定的時間到時,會自動歸零重數。不知道是電壓不相容還是怎樣。

网友:
有可能裡面的齒輪有髒汙卡住跳不過去

這個牌子OK,不然就換fortek
目前有用這兩個牌子(omron也有,但是她們的字比較大,還有放大功能對人眼比較友善)

网友:
回 fghhfg 大 ...

米是使用 CKC (台灣松菱) 的轉盤式 110V/10H 的限時繼電器,用在廁所排風扇的自動斷電,使用也有十幾年了,並沒有遇到類似的問題,計時部份也都很準,fghhfg大用的比米用的好很多,可能建議直接拆開來看是哪裡的問題,或是直接詢問湯出購買的廠商能否協助,或是交叉測試看看,這種限時繼電器應該都是很耐用的才是,謝謝。

网友:
不知樓主
計時繼電器後方接的是哪種電器負載 ?
有沒有超出繼電器的接點負載容量 ?

网友A:
疑似數字指撥開關裡面接點氧化接觸不良。

网友:
在指撥開關的"+","-"旁邊滴入酒精,"+","-"多壓旋轉幾次,若都無效,那指撥開關就該換了.

网友B:
如果所在環境高灰塵/高濕度,這種開關容易氧化異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疑似數字指撥開關裡面接點氧化接觸不良。

YSC大看到你的頭像本來忘了,現在又想起來,請問您那套件還有在賣嗎?有的話一組多少呢?

网友C:
我有個客戶也有相同的問題,會不會是這個產品有瑕疵,好像是換了白色新款的就開始出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個客戶也有相同的問題,會不會是這個產品有瑕疵,好像是換了白色新款的就開始出問題 ...

拆開看數字輪電路, 測看看接點就知道。

网友D:
數字輪(指撥開關)故障~

要不要考慮直接換成48*48的數位錶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數字輪(指撥開關)故障~

要不要考慮直接換成48*48的數位錶頭?

不明白

google 數位錶頭 後,似乎只能顯示數字?
還是我誤解大大的意思?

---
另外

其實也有旋鈕式的
例如這個 ANLY AH3 多段限時繼電器

很多廠牌都有出類似的,而且這種更便宜,三四百就有了,我還可以選omron的...
我映像中旋鈕式的似乎較不容易有這種亂跳的情況,唯一的缺點是沒數字可看。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要換成旋鈕式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所在環境高灰塵/高濕度,這種開關容易氧化異常

無水。至於灰塵...

黑色有好幾年了,白色應該有兩三年吧

唯一灰塵可能進入的點,應該在前面的按鍵上。

如果是真的灰塵造成的,那還好解決。我大可以在上面加個透明罩子之類的東西來保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google 數位錶頭 後,似乎只能顯示數字?

omron H5CX

台灣也有做.我只是拿日製的來介紹~

旋鈕式的缺點是旋鈕看不出來時間.........不過比指撥式撐的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

google 數位錶頭 後,似乎只能顯示數字?

這種比較直覺,也比較不會壞... 動作的時候會亮燈

网友:
引用 楼主:
無水。至於灰塵...

黑色有好幾年了,白色應該有兩三年吧

看你的環境,這邊的環境大概不用一個禮拜就如照片了... ...(基本上機器運轉時,四周看到是一片白濛濛的)
目前用的是轉盤的

楼主:
看了使用說明後

數位錶頭 類型的,要在通電情況下才能改設定值。
這意味著要稍微修改電路,才能單獨啟動計時器。
(我想可以用個切換開關,來選擇 正常運作的電路 或選擇 設定計時器的電路)

而指撥按鍵類型的 可在沒通電情況下設定。電路較簡化。缺點是按鍵容易故障。
旋鈕類型的 比 指撥按鍵類的 稱的久。缺點是看不出來時間。

...計時器 怎沒看到有廠商出 旋鈕類型的 但又可以顯示目前運作時間的...。

---
拆黑色的ASY-2D。拆後外殼會些微損壞。
轉輪式指撥開關 為 plaimae 的 hampolt pf43
  目測有8個電阻,另一面有6條線。

應該是BCD型的

找到個案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54166-1-1.html
https://www.mobile01.com/topicde ... p;t=4031380&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