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知廠牌型號的Soundbar SCH938 怎麼接來試聽?

楼主(2018-11-26):
朋友送了我一個Soundbar SCH938的音箱,這個據說是跟電視搭配的,不過找不到任何的音頻RCA 插座及3.5mm輸入插座導致不知道怎麼測試。

▼音箱前面︰

▼音箱後面︰

▼有3個HDMI 輸入及1個HDMI輸出

▼USB2.0及USB3.0 插座各1個,網路插座、DC 12V電源插座及RF插座也各1個。

▼音箱上方有控制的按鍵。

可能原本有搖控器,也可能是由原本搭配的電視遙控器控制,不過朋友也忘了,我想要拿來聽音樂,請問有會員知道要怎麼接來測試嗎?

※這個音箱在開關時會說"一串話",不過說的太快了,我這個老頭子聽不清楚,這個音箱也可能是設計給某一台電視用的。

网友A:
可能是插HDMI 吧,能不能藍芽連線,非常好奇,怎麼會有網路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插HDMI 吧,能不能藍芽連線,非常好奇,怎麼會有網路孔,

我測試過音箱沒有內建藍芽,我有一個有支援USB輸出的藍芽裝置,它外型就像一支USB隨身碟,不過不管插在USB2.0或USB3.0,都只能抓的到藍芽裝置,但是沒有聲音(我是用手機測試的)。

网友B:
也許可以從網路孔下手
類似路由器設定方式  接上網路線連進去看看

网友C:
老大 HDMI 1 有標注是 ARC  輸入用的~
這要有ARC輸出的設備

USB 應該可以直接播放MP3檔

sony
https://www.sony.com.tw/zh/electronics/support/articles/00012943

https://hant.helplib.com/Windows/article_1042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許可以從網路孔下手
類似路由器設定方式  接上網路線連進去看看

是可以連線試試看啦!不過它不就是個帶擴大機的音箱嗎?怎麼搞的好像很複雜........,搞不好喜歡搞影音的會員知道也說不定。

楼主:
對了!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1樓第二張照片的LOGO是什麼廠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 HDMI 1 有標注是 ARC  輸入用的~
這要有ARC輸出的設備

我家的電視是連結這台,它有1孔HDMI 有AR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90

不過我的意思是只想拿它來放音樂,而不是要接電視。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家的電視是連結這台,它有1孔HDMI 有ARC︰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690 ...

USB 應該可以直接播放MP3檔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 應該可以直接播放MP3檔

這個我倒沒有試,明天再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連線試試看啦!不過它不就是個帶擴大機的音箱嗎?怎麼搞的好像很複雜........,搞不好喜歡搞影音的 ...

我猜是  網路串流音樂播放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請問有沒有會員知道1樓第二張照片的LOGO是什麼廠牌?

LeEco Soundbar
乐视集团

网友D:
這個 Soundbar 內建視訊盒與視訊切換器,RF in 就是調諧器是數位或類比不詳,USB 讓您可以接隨身碟或硬碟來當多媒體播放器,RJ-45 可能也是連 NAS 來播放多媒體。
HDMI 三選一,正常使用要配合電視螢幕來觀看與操作,電視生產廠家常常要節省國內貨物稅會將螢幕與選台器機體分離,這種稱為 monitor 的電視機很有價格競爭力。

所以將 HDMI 輸出接到電視上就能看到此機有什麼功能了,其聲音就是從 HDMI 的訊號中分離聲音訊號解碼後推動喇吧的,如果您有 HDMI 的聲音訊源就能讓此 Soundbar 發出聲音。
如果本機有藍芽接收器機體上會印上藍芽符號但看起來沒有,但如要改裝可以自己從內部音頻放大器的輸入端處接上一個 3.5mm 立體耳機孔用有線連接比較簡單。

楼主:
我這就孤陋寡聞了,沒看過這個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這就孤陋寡聞了,沒看過這個牌子

快倒閉or差不多倒閉的狀態吧

网友E:
類似多媒體機上盒
含網路介面 / 音箱 / HDMI輸入介面
應該有目錄夾媒體檔案撥放功能 (AVI,MP4,MP3,.....等)
或是可經由網路孔,撥放遠方媒體伺服器檔案。

只要HDMI OUT 接上一個顯示器 (應可當網路電視)
您對該機所有的疑問,即可一目瞭然了

情境示意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個 Soundbar 內建視訊盒與視訊切換器,RF in 就是調諧器是數位或類比不詳,USB 讓您可以接隨身碟或硬碟來 ...

我明天找個隨身碟裝MP3,再試看看能不能播放,如果能播放,那就用這個方案了,我只是要聽個音樂,簡單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類似多媒體機上盒
含網路介面 / 音箱 / HDMI輸入介面
應該有目錄夾媒體檔案撥放功能 (AVI,MP4,MP3,..... ...

明天來試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天找個隨身碟裝MP3,再試看看能不能播放,如果能播放,那就用這個方案了,我只是要聽個音樂,簡單就 ...

暫時先接個螢幕來看是否有讀到 MP3 檔,可能會讀到但還要用按鍵按來按去才能播放出來。

网友:
  這是 "樂視智慧家庭中心-屏霸" & 参数.

  應該…不僅是 "音箱" 而已喔! 供參考.

网友:
這應該還有控制電視及多媒體/聯網功能,像是有內建喇叭的機上盒

网友:
我的話會拆了 改了 接一條3.5mm音訊頭 可以插手機或MP3或電腦等等等.. 可以用........

网友:
http://www.lemall.com/product/pb.html?ref=cn:h2_znyj_pb_jt
全功能2.1音響系統,總計120W輸出功率(+20Wx2①80W低音炮)
處理器
64位Mstar6A938芯片  1.7GHz四核CPU(Cortex A72x2 + A53x2)
Mali-T820 MP3 GPU
4K臻彩引擎M-Genuine S1 Pro
支持HDR
支持H.265格式的4K視頻硬解碼
內置802.11ac Wi-Fi無線網絡
藍牙:定制雙向藍牙4.0無線技術(連接手機/平板或藍牙耳機/遊戲手柄)

网友:
回 wish 大 ...

從內建的埠來看,應該是類似多媒體撥放器的設定,USB2.0與USB3.0的埠,一方面可以作為檔案讀取與播放之用,米想也可以自行修改韌體做更新,HDMI IN可以透過先由輸入源接入,然後HDMI OUT到,不過 HDMI IN有三個不知道是自動切換還是由內部設定切換,電源按鍵旁的按鍵因該是輸入源的切換,可以試試看,也可以作為輸入源的第三個喇叭,至於網路的部份,因該是作為網路串流播放的用途,一般來說應該會支援WIFI和藍芽,RF的部份,是可以外接天線聽電台的部份吧?謝謝。

网友:
  屏霸 連接埠口 詳解.
  屏霸 連接方式 簡單說明.

  樂視 智慧家庭中心 (屏霸) 和 家庭音響 新品培訓教材: 17081711156118.pdf (3.24 MB, 下載次數: 11) .

网友:
有HDMI、又有USB可以供電,可以試著接anycast電視棒來用手機連線播音樂~

网友:
這是帶有喇叭的網路機上盒~
所以應該要有遙控器~
沒遙控器可以下載"樂視遙控器app"試試看~

网友:
跟我修的那台先鋒喇叭有點像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68794&extra=
先接螢幕在來研究有那些功能吧
上次那台因為沒有遙控
最後只能用到藍芽撥歌,手機投影,3.5mm音源輸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