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D 電阻 - 阻值問題

楼主(2018-11-26):
SMD - 101 = 100 歐姆

SMD - 1000 = ?

是 100 還是 1K 歐姆

補充內容 (2018-11-27 01:08 AM):
電表量測是  100 歐姆 -- 只是懷疑才發問

网友:
都是100歐

楼主:
那   1001  才是 1K

了解 - 感謝

网友:
4位數的是精密電阻.

楼主:
了解 - 謝謝

因電表量測是 100 歐姆 - 又旁邊也一顆 101 所以在懷疑 到底是否是 100 歐姆 - 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了解 - 謝謝

因電表量測是 100 歐姆 - 又旁邊也一顆 101 所以在懷疑 到底是否是 100 歐姆 - ㄎ

SMD跟色碼電阻概念相同...

一般電阻
3個數字  XXY, XX為有效數值,Y為倍率(10的Y次方)

精密電阻(誤差 +-1%)
4個數字 XXXY, XXX為有效數值, Y為倍率(10的Y次方)
方法類似,有效數比較多

一般電阻 3位數 例:
100 = 10 * 10^0 = 10 歐姆
101 = 10 * 10^1 = 100 歐姆
102 = 10 * 10^2 = 1000 = 1K 歐姆
10歐姆以下用, 小數點用 R來代替
例:  3R3 = 3.3 歐姆
1R0 = 1.0 歐姆

精密電阻 4位數 例:
例:
1000 = 100* 10^0 = 100 歐姆
1001 = 100* 10^1 = 1000 = 1K 歐姆
1002 = 100* 10^2 = 10000 = 10K 歐姆

101 = 10 *10^1 = 100
1000 = 100 *10^0 = 100
兩者都是100歐姆,誤差不同(大小不同往往功率也不同)

註:還有其他表示方法  XXY(Y是英文不是數字, XX還是數字,但意義不同)
E系列數字 (例: E24, E96,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 ... 7%E6%95%B8%E5%AD%97

SMD 晶片電阻阻值標示方法
http://www.3030.com.tw/Image/SMD-R.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D跟色碼電阻概念相同...

一般電阻

感恩 --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D跟色碼電阻概念相同...

一般電阻

回 jason680 大 ...

解釋的好清楚,一看就能了解,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A:
SMD跟色碼電阻概念相同...

一般電阻

謝謝jason680老師,簡明易懂的教學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