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EH-208BTS 電熱水器主機板 跳E2閃爍故障

楼主(2018-11-27):
EH-208BTS 電熱水器主機板 故障,請原廠檢修,更換新主機板。
狀況: 突然螢幕跳E2閃爍. 電源開關OFF再ON,液晶螢幕只顯示1200,數字不動.不加熱

原廠來更換主機板:
1.拆下漏電開關的固定螺絲,鬆開紅/黑導線固定螺絲.
2.拆下加熱器端2只固定螺絲,取下紅/黑導線. (因主機板繼電器上端子有焊錫,所以一時沒想DIY檢修)
3.拆開接頭: 溫度感測器、過熱及空燒保護,控制器接線.
4 回裝整組報價NT1600,帶線的主機板,及接頭接線.

索回舊主機板:

EH208BTS

EH208BTS

追蹤主機板線路,
1.大致為降壓變壓器(220/1?V  ??),全波整流,繼電器驅動電源、接到液晶螢幕控制器的端子有標示+12V與GND及(D+,D-)
2. 控制IC ,應該需要5V電源,所以有一顆小豆子7805 (此次故障點)

3. 自行標示端子(GND / +5V  / Relay驅動電晶體的B極/Relay驅動電晶體的B極/ +5V /(經2K歐姆的)+5V(溫度感測器相關)

測試
1. 以9V電池供電(+12V與GND),發現+5V 端子只有3.48V
2. 拆下7805,個別測試,輸出只有3.48V
3. 更換7805
4. 以9V電池從+12V/GND供電主機板,量測+5V正常,
5.過熱及空燒保護端子,正常時ˊ是短路的,所以測試主機板時暫時短路之.
6.再次供電9VDC,可聽到繼電器動作聲音,表示主機板控制IC正常.

敬請參考.

网友:
照片我看不到7805在哪,有散熱片嗎?延年益壽的仙丹唷

Relay接點因為經常動作會加快積碳速度,有拆下來的話而且有合適的料,也可以順便換掉
或者是拆開來整理接點再上點學姊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