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譠某些功能失效了?

楼主(2018-11-27):
一般來說,我們不會特別注意
主題,發表,積分,回文....上頭的數字...

但這篇,有人都是0,引起側目...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id=70321&extra=

网友A:
一般的用戶的資料都存在一個稱為主表的地方,Discuz有一個功能,論壇不活躍的用戶會被轉到一個稱為存檔表的地方,這樣論壇在常規使用、查詢都不會找存檔表的資料,這大大提高伺服器的工作效率,減少伺服器的負擔。
正常的話,在存檔表的用戶只要執行一次登錄操作後,他的資料就會從存檔表轉入主表,但是他的情形卻不會,這個要處理要看資料庫,我目前無法處理。

网友:
原本是水壓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用戶的資料都存在一個稱為主表的地方,Discuz有一個功能,論壇不活躍的用戶會被轉到一個稱為存檔表的 ...

powerymca 應該是新建的使用者

他所有貼文與討論都是同一篇(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