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吊扇更換開關後2 3檔風速超慢

楼主(2018-11-27):
請水電師傅更換
換檔開關後
2,3檔速度很慢
請問先進 接線哪個部分有問題?
電容 我有量過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可能換錯開關了,有兩種,不能混用,舊的如果還在可比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換錯開關了,有兩種,不能混用,舊的如果還在可比對一下

被水電帶走了

网友:
應該是找水電師傅修理家電有問題,拿了其他開關及小容質的運轉電容替代,可以打電話跟他反映並要回替換下來的原廠元件比對

网友:
開關有52吋也有60吋的
有L123 也有L312的樣 (數字記不得了)
無法通用喔~~

真的被帶走,就看你是52吋還是60吋
再去買一ˊ個
然後知道線路代表的意思,插回去L 1 2 3即可~~

60吋的雙電容,常見外觀是這種綠色的,標示L312,接線供你參考

60吋的L312,接線供你參考

60吋的L312,接線供你參考

网友:
建議開關及電容都再確認看看

楼主:
找到問題了
吊扇變速開關 水電師傅裝錯了
我們使用的這台吊扇是利用電容變速
所以必須使用 電容變速吊扇開關

開關有兩種

L213 電容變速吊扇開關
產品說明:
◆利用多個電容切換電容值變速。
◆接法:第一段為(L+1),第二段為(L+2、3),第三段為(L+3)。
第一段 接點 L + 1 接 馬達線圈
第二段 接點 L + 2 + 3 是共通的
所以電容式並聯,或讓第二段轉速加快 (8UF)
第三段 接點 L + 3 接 電容 (13UF)

L123 抽頭變速吊扇開關
產品說明:
◆利用多接線抽頭電感線圈(扼流圈)變速。
◆接法:第一段為(L+1),第二段為(L+2),第三段為(L+3)。

网友:
恭喜問題解決了,先標注起來,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問題了
吊扇變速開關 水電師傅裝錯了
我們使用的這台吊扇是利用電容變速

不是非常理解,有錯請指正:
所以抽頭變速的比較單純,適用於只有單電容(5u 5.5u)的啟動電容吊扇。
電容只有作為啟動提供轉矩使用  實際變速是靠馬達內部不同的線圈接線達到的

電容變速的就比較複雜~聽不太懂
第二段L+2(8u)+3(13u)  和L+3(13u)
為什麼接不同的電容,風速就會不同?
那是第二段接8u接13u會比較強  還是單純接13u會比較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非常理解,有錯請指正:
所以抽頭變速的比較單純,適用於只有單電容(5u 5.5u)的啟動電容吊扇。
電容 ...

電容大,容抗小,馬達轉速愈快
電容小,容抗大,馬達轉速愈慢
第二段是 電容並聯,電容會變成 8+13=21uf
所以第二段速度比第三段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容大,容抗小,馬達轉速愈快
電容小,容抗大,馬達轉速愈慢
第二段是 電容並聯,電容會變成 8+13=21uf

那再請問一個弱弱問題
一個吊扇裡面有5.5啟動電容
另外有8+15的電容

5.5是啟動使用
8+15是用來調整轉速

如果是5.5 & 8+15 偏偏手上電容只有5.5 & 8+12,沒有完全一樣的
那我可以單接5.5一個讓它啟動就好嗎?(就不需要變速,單純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再請問一個弱弱問題
一個吊扇裡面有5.5啟動電容
另外有8+15的電容

可以喔
但是會跑全速
其實使用 8 + 12 也是可行的
2檔會慢一點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喔
但是會跑全速
其實使用 8 + 12 也是可行的

我確認一下,因為也沒有實際機器可以改來試試
本來5.5一顆  8+15一顆  使用L213 電容變速開關

我也可以改成不分段速,全速運轉
5.5一顆就好  因為沒有電容變速了,所以開關也要改,改用傳統L123開關
這樣理解正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確認一下,因為也沒有實際機器可以改來試試
本來5.5一顆  8+15一顆  使用L213 電容變速開關

是的
但是 接線 要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