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大同V37N100藍燈恆亮問題

楼主(2018-11-27):
各位大大,我有參考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54309-1-1.html
換了這個IC後藍燈還是恆亮
我量12V 24V 32V都是沒有電壓的請問該從哪裡下手

補充內容 (2018-11-27 09:30 PM):
不好意思!!一樣也是一上電就亮藍燈 無聲音無影像
遙控器 按鍵都無反應

网友A:
狀況不一樣怎麼會是換那裡的IC呢?換那裡的IC也要有程序換空白的也是不行的

補充內容 (2018-11-28 11:54 AM):
哈哈,抱歉看錯了,以為是說前兩天那台大同換程序IC的文(老花眼太重常常看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狀況不一樣怎麼會是換那裡的IC呢?換那裡的IC也要有程序換空白的也是不行的 ...

一樣也無聲音無影像
遙控器 按鍵都無反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樣也無聲音無影像
遙控器 按鍵都無反應@@

一樣就不同師父.不是人家說怎樣就是怎樣.

昨天有位客人送電漿電視來維修.說送過原廠.原廠說1顆保險絲燒掉.但是他們沒有零件換.

所以送來請我換保險絲.我說送您1顆保險絲.您自己回去換.不用錢.夠佛心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樣就不同師父.不是人家說怎樣就是怎樣.

昨天有位客人送電漿電視來維修.說送過原廠.原廠說1顆保險絲燒 ...

只是參考而已!!發現不是這個問題才來發問的阿!

而我想自己處理看看!

幹嘛那麼兇= =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參考而已!!發現不是這個問題才來發問的阿!

而我想自己處理看看!

這樣有兇嗎?SORRY.

發問就要拆機.把一些測量數據PO上來.別人才有辦法幫您.

三太子已經很久沒出聲了.不是每個人都有通靈.可以直接靈魂出竅去看問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是參考而已!!發現不是這個問題才來發問的阿!

而我想自己處理看看!

是說明問題,解說方式不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說明問題,解說方式不同吧!

不是解說方式不同,別人好心告訴他,偏要是自己為是,又不虛心受教。
還違反版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解說方式不同,別人好心告訴他,偏要是自己為是,又不虛心受教。
還違反版規。 ...

如果是這樣哪就無解了。只能自己想法子 了。

网友:
SSC9500腳位數據也是得提供出來讓版上專修液晶的大大們判斷。我也是菜鳥,不太會修,換電容最會

至少要知道SSC9500是否正常工作,我只知道從供電開始

其他腳位 DATASHEET 都有說明,還剛好有中文版的

311.38 KB, 下載次數: 56

网友E:
請樓主您仔細說明換了哪顆IC,還有電路板各檢測點上電電壓,才有辦法幫您抓問題

12V 24V 32V都是沒有電壓,是不是只有5V SB有電壓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樓主您仔細說明換了哪顆IC,還有電路板各檢測點上電電壓,才有辦法幫您抓問題

12V 24V 32V都是沒有電壓 ...

沒關係我準備拿給人家修了!!
因為不太會量
想說算了!!

网友:
拆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