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EeePc 1015pem 不定時關機,求電路圖

楼主(2018-11-27):
Asus EeePc 1015pem 原本開機會常ˊ常ˊ進不了Windows,硬碟故障更換後,發現還會不定時關機,

不定時關機時LED顯示圖,已更換為SSD硬碟使用,

已拆卸好幾回合,還是忘記拍攝板號,求1015pem電路圖!

网友:
螢幕還有顯示嗎??    會不會是燈的問題,系統還是有運作!!

网友:
不定時關機先檢查散熱問題看看
看這些可不可以參考
Asus eee pc 1015p rev 1.2g.pdf (517.97 KB, 下載次數: 37)
1015P IO Board.pdf (191.7 KB, 下載次數: 32)

楼主:
不定時關機後螢幕沒有顯示,系統停止運作,不是燈的問題。
謝謝獅子魚大大提供電路圖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