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R-16-T1

楼主(2018-11-27):
bridge rectifier

bridge rectifier

IGBT

IGBT

請問怎樣用打錶查出兩電子零件短路?

GMK614 可否替代 GIS634

MS16 可否替代 MS19

网友:
#在這裡http://www.genesicsemi.com/image ... 15j_thru_gbj15m.pdf快速回復#

http://www.mouser.com/ds/2/196/IHW20N120R2_Rev1_4-337759.pdf

這是一樣的!!

你的標題不夠完整,故障也沒陳述,這篇會沉掉喔!!

网友A:
IGBT(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體)量測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怎麼測量橋式整流器的好壞                       http://bbs.pigoo.com/thread-8798-1-1.html

GMK614 可否替代 GIS634 ?
      GIS634/ GMK614 無關緊要, 問錯方向 , 都是 H20R1202 即可   http://www.mouser.com/ds/2/196/IHW20N120R2_Rev1_4-337759.pdf

MS16 可否替代 MS19 ?
     MS16/MS19無關緊要, 問錯方向 , 都是 SGBJ15J 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GBT(絕緣閘極雙極性電晶體)量測教學   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怎麼測量橋式整流 ...

請問IGBT的量測方法,和一般N-MOS有一樣嗎?
IGBT可以想像成是特性更好 更耐壓 耐溫 等等的MOS升級的意思?

网友:
1.保險絲掛了嗎,這2顆出事,保險絲大多陪葬
2.要拆下來量才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IGBT的量測方法,和一般N-MOS有一樣嗎?
IGBT可以想像成是特性更好 更耐壓 耐溫 等等的MOS升級的意思? ...

IGBT的量測方法,和一般N-MOS有一樣嗎? ==> YES 是滴

IGBT可以想像成是特性更好 更耐壓 耐溫 等等的MOS升級的意思?
==> YES 是滴 ;  套句 流行新詞 "合體"  : MOS 與 電晶體  合體

网友:
會掛晶體,大多諧振電容也要檢查,甚至也可能是驅動電路異常失控

楼主:
更換 MS16,GMK614及 Fuse ,依然燒 Fuse:Q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換 MS16,GMK614及 Fuse ,依然燒 Fuse

放棄吧!直接買新的比較省錢

論壇有很多維修實例可參考,故障的起源零件(諧振電容)沒有更換,換再多的橋整、IGBT、FUSE還是燒...........

連零件編號都搞不清楚,樓上前輩都給正確型號了,還一錯再錯不知在固執什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放棄吧!直接買新的比較省錢

論壇有很多維修實例可參考,故障的起源零件(諧振電容)沒有更換,換再多的橋 ...

聽完歌, 理解歌詞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