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OMRON G5B-1 微型繼電器 ,中部哪邊可買到

楼主(2018-11-27):
如題
請教各位先進
中部有沒有可零買OMRON微繼電器的商家推薦 ?

想找 OMRON G5B 系列微型繼電器

型號是 G5B-1 ER18, 線圈激勵電壓是 DC18V

參考資料 : Omron G5B-1.pdf (118.7 KB, 下載次數: 10)
先致謝了

外觀參考

网友A:
如是維修的話可購買12V另外再加電阻

网友B:
  境內似乎不易尋找; "挖" 到兩處 沒屋頂 沒屋頂 有提及所述規格, 供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維修的話可購買12V另外再加電阻

是的,維修用途找材料
找遍一輪沒找到 (說是停產沒這規格)

目前的問題有 2
1. 停產,沒接腳相同尺寸的可代用。 (不同尺寸要另外做一個轉接座焊接換位)
2. 原本的繼電器 - 線圈電壓 是DC 18V,目前看到的大多是 12V 或24V的。 (線圈阻值也與原來相異)

專炸大建議!

12V的繼電器加電阻
意思是 : 將線圈驅動電壓18V電路上加電阻,降壓至12V的意思嗎 ?
(降壓至符合12V繼電器的安全驅動電壓範圍,還是線圈電路限流的意圖)

如下圖(紅字處)

看到下列這篇
您3#回覆文,拿來套用小弟這篇的問題
是否意味著,加電阻是降壓作用 (經由18v降壓後,改用12V繼電器)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 ... 0343&pid=856768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境內似乎不易尋找; "挖" 到兩處 沒屋頂 沒屋頂 有提及所述規格, 供參考.

之前有前輩分享經驗文
提到那類代購業者似乎不太可靠 (不一定買的到,且貨源怪怪的)

不過嘗試去詢問看看
畢竟原規格零件,替換施工,過程最簡便
謝謝提供訊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前輩分享經驗文
提到那類代購業者似乎不太可靠 (不一定買的到,且貨源怪怪的)

如果是我,也是會選擇從大陸買回來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維修用途找材料
找遍一輪沒找到 (說是停產沒這規格)

合適阻抗的電阻可以將18V  衰減成12V 供後面負載使用

直流用的繼電器  其直流阻抗為最低阻抗  因此可以直接拿來在直流下計算

知道了繼電器阻抗後就可以計算分壓電阻了
這裡假設了繼電器阻抗 為680歐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