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如何控制控制電路的電流大小

楼主(2018-11-27):
1.
電路可粗分為 主電路 和 控制電路。

不過控制電路也是從主電路拉出來的,那怎麼控制 控制電路 所需的電流大小呢?

不知道是不是利用 線徑粗細不同,利用電流分流的原理。
主電路和控制電路  線徑粗細不同,電流分流原理,主電路 線徑較大,電阻較小,所以電流較大;控制電路線徑較小,電阻較大,所以電流較小。

---
2.
例如

omron 電力繼電器-MY4Z型
操作線圈
額定電壓(V)  220
額定電流(mA)  4.2

如果我的主電路是 三相三線220V
要怎麼產生 所需的電流?

---
3.
這個 ANLY ASY 數字型限時繼電器

沒寫操作電流要多少。
接點容量 應該是指 電壓不要超過 250VAC 、 電流不要超過 5A 即可對吧?

网友:
控制電路小弟所知沒有在控制電流,而只有積熱電譯能控制電流來保護機械設備防只燒毀

网友:
那怎麼控制 控制電路 所需的電流大小呢?

電路 所需的電流是負載決定    這個是固定的無法改變
透過改變電源電壓或是在供電迴路增加電阻等會導致負載特性改變  可能會使元件無法運作

這是以電機配線  裝配機電元件的角度去解釋的
不適於電子學(電子學的分立基礎元件工作範圍較寬 可以有多種電壓電流組合 )

機電元件一般只會標示接點容量跟適用電壓   不會標示該元件的運作電流  是要自行翻閱規格書 裡面也許會寫到

如果想要ˋ知道造組裝好的機電電路運作需要多少電流  還是用勾表量吧
如果想要預測   給你的個模糊的猜測指南
依通用常見控制迴路為例  非PLC主控等方式驅動的控制盤

控制的負載越大(大馬力的馬達) 其控制盤將會越耗電(大容量的電磁開關 線圈勵磁電流是很可觀的!!)
控制盤使用的電壓越高  可能可以比較小電流  (當需求功率不變 升高供應電壓可以減低所需電流 )
控制盤越低階   耗電越大
以上為大概不準確的猜測
建議還是要以勾表為參照

用 幼A~ 實在是太落後了

如果以PLC  搭配SSR 新式繼電器 的這種控制盤  其所需電力可以降到傳統的控制盤的一半以下

网友:
主電路和控制電路  線徑粗細不同,電流分流原理,主電路 線徑較大,電阻較小,所以電流較大;控制電路線徑較小,電阻較大,所以電流較小。

是要用粗一點的電線才可以承載主電路的大電流, 而控制電路電流不大,當然就用細一點的電線即可.

网友:
1.V=IR / SCR / SSR,快速截斷某些時間的電源

你的案例不需要控制電流,而是要提供足的線徑,不然電線皮會過熱溶掉導致其它的危險

2.觸發MY4等透明小繼電器只需要給予正確的電壓 V,它的 R 是固定的,所以電流 I 自然就產生了,不需要精確思考如何提供電流
I = V/R
耗電量與你的主電路相比,是小巫

3.限時繼電器跟一般繼電器一樣,只要給于正確的電壓即可
這種產品不會像omron那樣仔細去公布所測出的所有參數/結果,所以沒有標示是正常的
接點容量就如你說的,那是耐壓和耐電流的數據

如果你可以說說:為何要『控制』控制電路的電流的原因,或許就不會有這麼多奇怪的解釋了
我猜:怕說供電錯誤導致燒掉零件
我答:放心,只要負載的接線正確,與零件的供電正確,零件是不會壞的,甚至是先不要接負載或是拍照出來看看也可以

网友:
問題怪怪的....

原來早就問過,同一個電路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012

网友:
一般0.5/1/2 A的FUSE, 看你要選哪種

PS: FUSE要有兩個,才不會電到。

网友:
看你的問的問題 ~

大概知道你的觀念是錯的 !!

[主電路 線徑較大,電阻較小,所以電流較大;控制電路線徑較小,電阻較大,所以電流較小]

這是倒因為果的想法 ~~

主電路之所以要用 線徑大的原因 , 是因為負載的需求 , 而不是因為 要控制電流大小 而定的 !!

网友:
你為什麼要"控制電流"?這是我比較好奇的

還有,FUSE用兩個,還是會被電喔!保險絲很難一次斷兩個,用DC24V才不會被電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抱歉 可能是我想得太複雜了。
我的目的不是要控制電流,我想知道的是:

為什麼主電路不會把控制電路燒掉?

電磁接觸器 R S T 接至電源端
一般控制電路從其中兩點(例如R和T)拉出控制電路
那電流不就從  電源端 --- 電磁接觸器 R 點  通往控制線路了嗎?

主電路通大電流,線目測直徑2cm。
控制線路的線目測直徑0.5cm。

那主電路的大電流不就把控制電路的線衝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抱歉 可能是我想得太複雜了。

主電路的大電流正常情況不會往控制線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抱歉 可能是我想得太複雜了。

不要鑽牛角尖,這問題很單純,因為主迴路負載電流不會流經控制迴路,控制迴路上所有耗電元件都是220V規格,而且從主迴路分出來的地方有加上保險絲,安全性沒問題。

換個方向來說,電流大小是由負載決定,電壓才是由電源端決定,主迴路有能力提供大電流能力是一回事,控制迴路要吃多少電流又是另一回事,主迴路電線粗是有能力提供高電流,並不是接在上面的負載都要吃高電流。

電路最前端標示AC 220V,表示電源電壓是定電壓,不管負載電流多少電壓都是恆定220V,接在上面的負載各自都以自己內阻來決定吃多少電流,您原本的想法是比較接近定電流,定電流迴路電壓會改變以維持恆定電流。交流電源不管單相或三相,都是單純定電壓,不必想得太複雜。

网友:
基礎如沒打好,功夫學太多會遇到牛角,而瞎子遇到槍也不會怕,我被炸多次就學乖了,多看前輩們的貼文。

网友:
自保持電路最基礎延伸,原理也要懂才有用。
這裡有教(包括構造),慢慢參考
http://power.sivs.chc.edu.tw/sivs/newspaper/100/index.htm#教材教法
http://www.google.com.tw/url?sa= ... XOWC_rWFuhO_lDzsxZQ
以前是有某學校GIF檔動態教學,從觸發到控制/連動主電路,電流走法都有個別介紹較生動易解。

网友:
我不是本科,關於主電路與控制電路,是從定時器常燒毀,前輩們告知才知要用繼電器,或ssr更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謝謝各位大大的回答

抱歉 可能是我想得太複雜了。

電流是掛上 負載 時才產生 , 所以 主控線路的 負載大 電流大 ,

而 控制電路上 負載小 電流小 !

而不是電路上有 固定 電流在流通 , 那怎麼會有衝爆了的問題呢 ?

就好像你的 水管內 有 水壓 , 但是沒有流動 , 那就没有水流 , 你的 水管 不管 大管 小管 ,

也不會因此爆掉 , 除非你的 水壓 大於管路, 可以承受的壓力 , 才會有爆掉的可能 !!

网友:
您的問題在於"基本電學的觀念"!! 這非常重要一定要釐清,否則,會出大代誌!!
基本上: 電壓就跟水壓一樣,電流就當水流!! 當水塔的高度一定時,在正常狀況下(沒有加壓),水管內徑越大可以流出的量越大,若是你的用水量要大,水管管徑要粗才行,負載的概念就像是你的"水龍頭",水龍頭越大可以流出的水量越大,馬達越大就如水龍頭越大打開後可以推動的"水輪機"越大!! 繼電器線圈 蜂鳴器 指示燈 因為用電很小,就跟水龍頭很小,所以流出的水量也小... 不會因為一個水塔裝了一個大水龍頭和3個小水龍頭,大水龍頭不會因為有沒有打開而傷害到小水龍頭!!
短路現象又是如何? 水塔若是整個"底部"都破了(就跟裝了一個水龍頭大到跟水塔一樣大,又瞬間打開)這事後水塔的壓力都被釋放掉了!! 所以壓力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