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A1465 820-00164-A 點位圖

楼主(2018-11-28):
主板進水 清理板子後首次通電可進系統 關機後 無法開機

板子上有多處量的到8.5V 3.3V 排線

楼主:
點位圖找到了

請教一下 圖中點位實際測量正常嗎?

Apple_LB_820-00164_board view file.rar

94.98 KB, 下載次數: 16

Apple_LB_820-00164_schematic diagram_Lx.rar

1.21 M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引用 楼主:
點位圖找到了

請教一下 圖中點位實際測量正常嗎?

你標的綠色7.8V那個電壓太對
後端應該有東西拉低
另外確定一下這幾組電壓
PP5V_S5
PP3V3_S5
PM_SLP_S5_L

楼主:
[PP5V_S5]

U7400 PIN12 : 5V

U7501 PIN14  PIN29: 5V

L4820 C4810 : 5V

[pp3v3_S5]

U8050  U8000 U8010探針摸不到

其餘端點都是3.3V

[PM_SLP_S5_L]

R1460 0V 阻值100K

U8170 板上無

R8115 0V 阻值量200檔位 0.06 , 蜂鳴檔位會叫

网友:
那查看看PM_RSMRST_L這條看看

楼主:
數值如圖

网友:
PP3V3_SUS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