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Razer Ouroboros電競滑鼠更換微動開關

楼主(2018-11-28):
親戚的Razer Ouroboros(奧羅波若蛇)電競滑鼠發生了右鍵動作不良(連點)的狀況
開始分解,首先將兩側磁吸式指托側裙拆下
滑鼠本體兩側固定左右指托側裙的磁吸點
本體正面,印有Razer商標的是可調式後蓋,可以調整整個滑鼠長度與後蓋高度
本體背面
將後面高度可調螺絲旁邊的長度調整釋放按鈕按下,就可以將後端可調外殼抽離本體
後端可調外殼抽離本體後,就可以看到本體上下部外殼固定用兩個星型螺絲(紅框處)
因為此滑鼠是有線/無線兩用,打開後端電池蓋,裡面會看到一個充電電池,將電池移除
接下來要將底部的鼠貼以及標籤貼紙都移除,才可以看到前端兩側外蓋的固定螺絲,移除紅框內所有螺絲
螺絲移除後就可以取下前端兩側外蓋,裡面也卡了不少灰塵
外蓋移除後,可以看到另外兩顆本體上下部外殼固定用星型螺絲(紅框處)
四顆星形螺絲都鬆開後,就可以小心分離本體上下部外殼,須注意上下部外殼間有兩條連接的線路
外殼上半部內的白色排線座,將兩旁黑色部分(紅框)小心挑起後,就可以移除白色排線
兩條細黑線的連接器(紅框處)也要拆下,因為六孔連接器內只有兩支插針,須注意裝回去時插針不要插錯位置(插在六孔連接器的最後兩格)
將排線與細黑線都拆卸後,外殼上下部就可以完全分開
鬆開固定按鍵及滾輪發光LED小塊電路板的固定螺絲(紅框處)
就可以往上提,將按鍵/滾輪及發光LED電路子板自下半部本體內取出
按鍵/滾輪及發光LED電路子板
此款滑鼠所使用的是OMRON歐姆龍D2FC-F-7N大陸廠微動開關,因為考量到使用壽命,所以左右按鍵兩顆微動開關都換新的,使用烙鐵與吸錫器拆下原本的微動開關,然後把新的開關照原本的方向插入並焊接上去
內部因使用而累積的粉塵/灰塵也要清理
檢查上半部本體內與微動開關接觸的十字部分(紅框處)有沒有磨損凹痕
清理側邊按鍵機構的灰塵及檢查活動狀況
當內部灰塵都清理完成後,就可以準備依照相反順序組裝回去

重新組裝完成後先檢查各部分功能都正常後再貼回標籤貼紙與鼠貼,另外鼠貼部分如果撕下來時受損或邊緣不平整,最好更換新的鼠貼以確保滑鼠能順暢滑動

報告完畢,謝謝收看

网友:
清滑鼠,果然很困難

网友:
機構真複雜, 都是為了手感
也就電競生態能養活這種產品了

网友:
這機構看了真讓人卻步.

鼠貼那個膠,我個人覺得3M的雙面膠不錯用
把原本鼠貼的殘膠撕下,貼上雙面膠
然後用剪刀修完邊,撕下白色面後就能貼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