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fineon ICE2A165 Off-Line SMPS Current Mode Controller with integrated 650V

楼主(2018-11-29):
米想請教一下諸位,這顆零件是否有其他廠商有生產共用的零件?米找了好久,都沒有找到,謝謝。

网友A:
參考
對岸的IC規格解說文章
看能不能讓版大對照出,想要的市場現貨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對岸的IC規格解說文章
看能不能讓版大對照出,想要的市場現貨商品

回 ericchou 大 ...

米也有找到這個文件,如果這個零件壞了,是否只能從對岸買回來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 ericchou 大 ...

米也有找到這個文件,如果這個零件壞了,是否只能從對岸買回來了,謝謝。 ...

哪邊購料問題
有時候也困擾著小弟
也遇到過,但不得其門而入。

网友B:
生產用還是維修用?碰到什麼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生產用還是維修用?碰到什麼問題?

G大
是回我ˊ 6#的文嗎 ?

小弟是生活上,周邊骨董電器維修用 (沒大量需求,也非維修業)
純粹個人興趣,排除平日生活上遭遇的問題而已
大多是零件停產,難尋找到代用品 (非指開板大這顆IC購料問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G大
是回我ˊ 6#的文嗎 ?

sorry……ericchou 兄功力沒問題的,應該是不會發語焉不詳的技術內容。

是想問說,樓主的問題,其根本源頭是什麼來著……

网友C:
all in one IC

SMPS IC

其牽涉到變壓器  所以比較難以用其他型號代用(需PWM頻率  跟變壓器是否匹配

要其他型號可以但是 要改腳位  例如說TNY277

如果電路是單電源  可以用其他電源供應器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邊購料問題
有時候也困擾著小弟
也遇到過,但不得其門而入。

回 ericchou 大 ...

這是目前最令人頭疼的問題,如果的是這顆故障,可能也無法維修,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rry……ericchou 兄功力沒問題的,應該是不會發語焉不詳的技術內容。

是想問說,樓主的問題,其根本源 ...

回 gsm7 大 ...

主要的問題是無法充電器充電,猜可能是這顆故障,所以先問問看!!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 in one IC

SMPS IC

回 專炸元件 大 ...

改電路對大家可能很簡單,但是對米來說有點困難,目前先朝更換相同零件的方向下手,感謝提供意見。

网友:
Infineon ICE2A165  定頻 100KHz , 將專炸大的說法10#[跟變壓器有關]說的 細些

就是 電感公式  V= L di/dt   當初變壓器的初級電感量已經依頻率工作週期 一起定下
如今是維修即原變壓器 限定 更換其他 控制電路 也需要 同頻率, 否則工作電流 與工作週期  會偏掉  要嘛輸出功率自限不足 要嘛燒掉

Infineon ICE2A165  這顆是該系第二代即將停產,原廠已經發展到第5代

以下連結 是露天販售 第3代

【平山液晶維修】ICE3A1065 (直插) DIP-8    直購價: $25
https://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094014771

ICE2A165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7950112b418cbe626ac
ICE3A1065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 ... 7950112b428f6ba3f30

只是單純看資料   燒了不負責

ICE3A1065  比 ICE2A165  較值得提到的進化的地方

在同樣 定頻條件下 多了些許頻率抖動 Jitter , 主頻經過Jitter 處理之後 高次諧波頻率會分散不再集中定點  因此降低EMI

展頻技術的EMI 解決方案   中文細說 參見   https://www.fujitsu.com/tw/Images/p13-16.pdf

楼主:
回 SIMON1016 大 ...

米看到這篇回覆真的要飆淚了,終於有找到可以更換的零件了,不然一直苦無頭緒,真的是萬分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 SIMON1016 大 ...

米看到這篇回覆真的要飆淚了,終於有找到可以更換的零件了,不然一直苦無頭緒,真的 ...

我也希望你能成功修復,不枉我找了一小時的資訊比對,
CS端那個電阻要再檢測一下,原晶片燒毀,這顆也有可能一起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