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冰箱 SR-520CV 完全不冷

楼主(2018-11-29):
冰箱內小燈會亮,冷藏和冷凍完全不冷,壓縮機及冷凍室風扇都沒動作...
依小弟僅有的能力初步檢查出供應主機板的電源供應器輸出為0,

變壓器

變壓器

保護器正常,啟動器故障

啟動器

啟動器

啟動器

啟動器

啟動器

啟動器

啟動器

啟動器

變壓器服務站有料,但啟動器只售整組(連同變頻機板...)
圖中保護器不像一般所見直接插在壓縮機,他是兩條線連至變頻機板n_078|,
請問這畸形的啟動器有哪邊找的到呢?或是有其他方式or替代品可使用呢?
麻煩協助解惑,感謝!

网友A:
變頻壓縮機要啟動器嗎??

你可以先換個變壓器試試看

网友B:
白色的零件是過載保護器
黑色只是一個端子座而已,不是啟動器(變頻壓縮機沒有啟動器)

把15V的電源供應器換掉就好了,沒有電源當然甚麼都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頻壓縮機要啟動器嗎??

你可以先換個變壓器試試看

了解,感謝您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色的零件是過載保護器
黑色只是一個端子座而已,不是啟動器(變頻壓縮機沒有啟動器)

感謝您的回覆~
原來只是端子座啊!
小弟只是本著DIY的精神,服務站告知家人壓縮機壞了,
但想說家母覺得捨不得換,死馬當活馬醫看看
所以那個電源供應器我要找15V的囉?!因為看上面標示12-13V 0.4A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回覆~
原來只是端子座啊!
小弟只是本著DIY的精神,服務站告知家人壓縮機壞了,

12V 1A即可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回覆及幫助,小弟剛有空將電源供應器做更換後已可運作'(12V1.5V手頭上有的...不知道可行嗎?),亦有爬yiy123大的轉址,發現小弟主機板上R19的電組也黑黑的,爬文有看到更換56K的電阻更為妥當,但去材料行找,才發現不知道要買幾瓦56K的電組,可否請各位不吝教導!?感恩!~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各位回覆及幫助,小弟剛有空將電源供應器做更換後已可運作'(12V1.5V手頭上有的...不知道可行嗎?), ...

1/4 W,用1/2 W好了

楼主:
收到,感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