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FLOWER SF-850R14HE 觸發轉一下即停 (這樣土炮維修可以嗎?)

楼主(2018-11-29):
先來看一下圖片

這顆已經壓了好幾個月了,前前後後玩玩了好幾次,也將裡面的灰塵清乾淨了,積了很多,原主從裝好到壞掉應該沒清過。
今天又拿出來玩不經意的發現

2.71V是接到綠色啟動線的,但是觸發不會持續運轉,轉一下就停了,在那兒觸來觸去的時候,不經意觸到5.03V的那隻腳,ㄟ...怎麼風扇一直轉咧

想請教一下,我可以將綠色的線改接到5.03V的IC腳來用嗎?HY-510N的功用是什麼,網路上的都是英文,看到頭就大了。請有瞭解的大大開示一下,感激不盡ORZ。

网友A:
這顆IC是監控、輸出PG的功能。

可以參考小弟的拙作,另外你要量測PGI、PGO這兩個重要的腳位。

應該是進保護,function table中PGO要有輸出High,只有一組能夠成立。

小弟拙作DK-565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IC是監控、輸出PG的功能。

可以參考小弟的拙作,另外你要量測PGI、PGO這兩個重要的腳位。

看完您的大作,果然頭也是暈暈的,重點是更換HY-510N這棵IC,我住嘉義採買勢必要網購,我再找找看朋友的回收廠有沒有可以殺肉的,實在不行再買,所以就是一定要修好,感謝指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完您的大作,果然頭也是暈暈的,重點是更換HY-510N這棵IC,我住嘉義採買勢必要網購,我再找找看朋友的 ...

在這要澄清...也不完全是IC的問題,我這案例是這顆IC掛了,你的或許不是IC的問題。

其中21樓/22樓,你可以拆下來使用二極體檔量測PGO對地是否單向導通。

重新貼像9樓的腳位電壓,讓其他前輩能夠給你正確的指導與判斷。

這顆高瓦數值得修,堅持下去就是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這要澄清...也不完全是IC的問題,我這案例是這顆IC掛了,你的或許不是IC的問題。

其中21樓/22樓,你可 ...

這顆就是看在850W才會留下來慢慢玩,一般350W以下只要開不了機就直接送回朋友的回收場了,再次感謝您的指點,我慢慢試,那個小版位置很詭異,在電源插座的後面,想要換零件線路版必須全部拆下,工程也不小,先把零件備妥,一次解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就是看在850W才會留下來慢慢玩,一般350W以下只要開不了機就直接送回朋友的回收場了,再次感謝您的指 ...

拆子板是必然的,我會將板子從殼中分離開來,避免短路。PCB上L N分別焊接一根短導線方便鱷魚夾連接。

然後將交流插座進來的L N再透過雙頭鱷魚夾連接PCB上的L N

(ac座 + 額外接線 +PCB上的L N)

不過...你說風扇有轉動,各路電壓有輸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子板是必然的,我會將板子從殼中分離開來,避免短路。PCB上L N分別焊接一根短導線方便鱷魚夾連接。

5.03V(HY-510N第三腳)與接地短路,風扇持續運轉,各路電壓也有出來,只是沒有POWER測試器,不知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啟動,PGI(HY-510N第一腳)是否要有1.4V的電壓?第五與第六腳是否也要有3.2V和5V的電壓?

网友A:
引用 楼主:
5.03V(HY-510N第三腳)與接地短路,風扇持續運轉,各路電壓也有出來,只是沒有POWER測試器,不知是否正常 ...

 ...正常要啟動Power是透過24pin上的PS_ON(綠線)與GND短路

(可參考atx 24pin腳位定義、或是下載app: ElectroDroid )。

你要量測的是:

接ac110市電『尚未啟動』、『短路啟動後』HY-510上的腳位電壓與狀態。

正常狀況:各路輸出有出來 PGO=5V PGI>=1.2V,Vcc 約12V(我剛查一下換新的IC量測的數據)

第六腳 5V 第五腳3.3V ,第三、四腳 Low。

网友:
這叫强制啟動,可用但沒保護,最後會燒掉電腦所有配件!

网友:
HY-510 或是 ps113a也能代用,感覺你可以先換這顆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要啟動Power是透過24pin上的PS_ON(綠線)與GND短路

(可參考atx 24pin腳位定義、或是下載a ...

未啟動各腳位電壓
                                     第八腳0V PGO
                                     第七腳4.48V VCC
                                     第六腳0V V5
                                     第五腳0V V33
綠線PS_ON→接在HY-510N第四腳(腳位均是指HY-510N這棵IC) PDON_N
                                     第三腳5.03V FPL_N
                                     第二腳0V GND
                                     第一腳0V PGI

但是綠線與接地短路一閃就斷了,正常啟動電壓無法量到。
第三腳5.03V FPL_N與接地短路應該不算是正常啟動吧?雖然各路電壓都有出來。
以下是第三腳5.03V FPL_N與接地短路後的各腳電壓

                                     第八腳0.09V PGO
                                     第七腳11.59V VCC
                                     第六腳5.08V V5
                                     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 V33
                                     第四腳2.71 PDON_N
                                     第三腳0V FPL_N
                                     第二腳0V GND
                                     第一腳1.63V PGI

楼主:
所以問題點是不是PGO沒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問題點是不是PGO沒出來?

bypass保護後,PGO還沒出來,IC故障可能性很高。

你可以檢查PGO上的電阻與電容,確定這些元件沒問題後再預訂IC也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問題點是不是PGO沒出來?

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 V33

這個是問題點 !

因為電壓未到位 , 所以起了保護功能 !!

請檢查 3.3V 的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 V33

這個是問題點 !

講到3.3V的線路,當初有拆到線路板,直接用逼逼量3.3V的正極與接地會叫,懷疑有短路。把3.3V的負載電阻3顆100歐姆的貼片電阻給拆了....拆了後,下次拆想裝上又找不到了,明天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 V33

這個是問題點 !

有在3.3V與接地中間裝了一顆33歐姆的負載電阻,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這個現象不再出現,放開時還是0V。

今天找到一顆海韻的POWER,也是100~240v的,裡面剛好也有一顆HY-510N的IC,將那IC拔下來裝來這裡測試,說到這兒,實在是不好拆,所以看看圖片

請不要炮我,實在是非專業,講求速度,直接黏上IC腳座(到朋友回收場拆DVD解碼器得到的)將海韻的HY-510N裝上,結果還是一樣,所以並非是HY-510N的問題,真的要拆了?我想想再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在3.3V與接地中間裝了一顆33歐姆的負載電阻,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這個現象 ...

所以縮小範圍到J大所說的3.3v電路上。

只要3.3V穩定上來,PGO就能輸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在3.3V與接地中間裝了一顆33歐姆的負載電阻,第五腳0V(但放開時瞬間提高到2.25V後慢慢歸零)←這個現象 ...

PGO 是怎麼來的~

你看一是資料說明就知道了~

所以說如果 PGI  及其他等相關的電壓 .都正常了 , 卻仍然無法有 PGO 再來考慮 IC 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