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度控制組標酷幣

楼主(2018-11-29):
結標時間:2018年12月3日 21:00結標
競標規則:結標結束前五分鐘有人下標時,自動延長五分鐘,後序方式依此規則處理,直到五分鐘內無人下標為止。
寄貨方式:  ezShip店到店寄件,運費60元
注意!!以下物品本人皆不做任何品質及外觀保證,請自行斟酌
物品詳細:
1, RKC RB100 高精度温度控制器 一個
2, OMRON G3PE-215B SSR 一個
3, OMRON MY4N-D2 24VDC 一個

网友:
梭 29 酷幣

网友:
換了一些賭金,加倍 100酷幣

网友A:
好東西~
還附T type的感溫線?

光錶頭就要超過千元~(映像中 歐姆龍打市場的錶頭也要1千上下)

我來頂一下!

150酷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東西~
還附T type的感溫線?

沒有感溫線喔,那條線應該只能算是延長線,沒有感溫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沒有感溫線喔,那條線應該只能算是延長線,沒有感溫頭.

如果不要求精度,通常把線材2端短路!
就會產生溫度訊號(席貝克效應)可當作量測溫度的探頭~

前提是線材是素線級的補償導線,而不是一般的補償導線~

不過依照經驗來看,T 型的幾乎都是素線級的補償導線!

你可以把另一端頭捲在一起,拿去量量看熱水~
這東西沒啥高科技!

网友:
k型還是其他? 要快的話自己碰焊,汽車電池當電源就可以,嘗試幾次就可以掌握。或者花120買一條熱電偶,長明街買過,不要考慮精準度反正沒校正溯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東西~
還附T type的感溫線?

錶頭有很多系列,便且的1000跑不掉,貴的可以到8~9000很正常
不過市場能見度RKC感覺比OMRON低很多,業務推的力道有差吧
我反而覺得仿RKC的比較多,可能是OMRON打官司的力道也比較強吧n_105|

200酷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錶頭有很多系列,便且的1000跑不掉,貴的可以到8~9000很正常
不過市場能見度RKC感覺比OMRON低很多,業務 ...

我覺得那個固態繼電器一定很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覺得那個固態繼電器一定很棒........

不要想太多,固態繼電器就固態繼電器,壞掉幾乎不值得修理的消耗品
如果是訊號指示燈不亮→不導通,可能還可以修一下
但大多數都會灌膠,開殼看到這個就可以蓋回去然後丟掉了

決定品質/價格和壽命的因素(大概)
1.品牌
2.用料
3.用心設計的電路和散熱

控制ac220v的開關,就沒有像訊路電路那樣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地方
紋波/雜訊/漏電流
很單純的開關,通電→導通,故障(擊穿)→導通...

台製品牌我最愛用 f 牌,價格較不優
其它哩哩扣扣的,貼牌/自有品牌,用過不少,新品不良/做工/固障率 都明顯不滿意
價格很滿意這樣,畢竟要與人家競爭

其實這跟硬碟有類似的感覺
我和s牌就是天生的不合,新品不良,雞瘟,1tb用一周後可用空間變成8kb
max / wd / 洗衣機(h and t) 多數是用到壽終正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要想太多,固態繼電器就固態繼電器,壞掉幾乎不值得修理的消耗品
如果是訊號指示燈不亮→不導通,可能 ...

windata 大不再加一點嗎?

這些東西其實我有不少~

楼主:
恭喜windata大得標,請PM商談寄送事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ata 大不再加一點嗎?

這些東西其實我有不少~

厚,沒本錢啦,把家當都兌換的差不多了

感謝大家禮讓
我看中的是 RB100 有四組預設的 SV 可以透過 DI 切換(應該是這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