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請益]HTC ONE MAX 自換電池, 開機螢幕雪花, 請問可能是哪?

楼主(2018-11-30):
朋友手機電池續航力不足, 他備料我幫忙換看看.
依youtube方法更換,換完開機畫面雪花,
過程中沒硬扯到排線,
想請教可能是螢幕壞掉還是主板故障或是哪有問題?
可正常開機,有聲音, 但螢幕雪花.

楼主:
小弟有重新拔拆排線兩次了,狀況一樣.

网友:
我有遇過,我是排線橡皮擦擦一擦,重插就好了。

网友:
只能將排線清潔重插或者將主板取下重新組裝試試

网友:
有可能作業不當(卡歪了)造成某支腳變形或失去彈性
或者FPC跟接腳剝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