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安定器在台湾有没有出现过?

楼主(2018-11-30):
如图,名称是“Rapid Start ballast”,快速启动型安定器,两灯管串联启动,不需要使用启动器,在美国和日本有用过,我们大陆据说在50年代时也用过,60年代后开始淘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么早就淘汰了,关于这种安定器资料在大陆几乎没有,所以我想问台湾有没有用过?

网友:
這個主題應該是發去徵求區,
或 PM 版主幫忙移去該區.

网友A:
两灯管串联启动...  要是坏了一根灯管,另外的也不亮了,
比較難先知道是哪一根灯管 有問題
要拆來換去挺煩的..

第二  不同廠家灯管  與 使用時間新舊混用   影響 串聯平衡電壓
新舊灯管混用  電流也不太正常

變成 每次都換兩根  然後就會使人覺得  麻煩又不經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灯管串联启动...  要是坏了一根灯管,另外的也不亮了,
比較難先知道是哪一根灯管 有問題
要拆來換去挺煩 ...

你說的也的確有點道理,確實兩根燈管損壞幾乎是同時損壞,然後就要更換兩根燈管,不過這樣的安定器也有一燈型的。

网友:
這一牌就是兩隻壞一支要拆來拆去測試才能更換

五個月前客戶就把它全部換成東X牌2尺LED輕鋼架燈
但是最近卻發現燈管邊邊開慢慢變白光變藍光往中間延伸
請東X來更換了70幾支燈管
ˋ應該是邊邊處驅動器過熱散熱不良造成LED變色?

网友B:
這種類型的安定器...在台灣還是有出現過...
大約在16年前...我曾拆了一批輕鋼架日光燈...
用的就是ˊ這種安定器...燈管是PL-34W的...
當時的造價...並不便宜

現在拿來點40W的燈管...
不知是否能點的著??

网友:
一般有啟動器的日光燈,啟動時日光燈兩邊的燈絲是短暫的通電流,點亮後兩邊的燈絲就沒電流,這種從啟動到點亮,安定器持續有低壓供電燈絲,適合常常開開關關的日光燈,壽命比較長不會像有啟動器用久了燈管兩邊變黑,點亮後日光燈的燈絲還有電流比較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種類型的安定器...在台灣還是有出現過...
大約在16年前...我曾拆了一批輕鋼架日光燈...
用的就是ˊ這種安 ...

你這是電子的,不是電感的,當然可以點亮40W的燈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