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776w-NT 開機後卡在數位電視畫面

楼主(2018-11-30):
1.型號

2.故障情形~開機後先有三隻鳥logo畫面,然後變成一直卡在數位電視,控制按鍵及遙控器只能開和關而已,其它按鍵無作用
32吋示意圖

3.主機板U22 EEPROM 24LC32 拆下讀取保存韌體資料,燒至新24LC32焊回主機板~狀況一樣~,表示資料已缺損。

4.嘗試燒入ViewSonic N3276w-NT U22 韌體資料測試,按音量+ / -  會顯示音量條,音量無法增加減少

5.頻道可增加/減少

6.目錄鍵/訊號源鍵一按,顯示後馬上消失

以上~確認為U22 EEPROM 24LC32 韌體資料(程序)異常,懇請各位會員協助提供U22韌體資料(程序),或是哪裡可以購買,感恩~~~

剛查一下資料,發現這一台主機板被前手維修更換成~東元TL3789TV~原配有數位盒加數位板,而這片沒有數位板(主機板也沒有數位板連接插槽)
前手有換其它2顆基記憶IC無效,所以棄修了。

所以有東元TL3789TV亦可提供U22韌體資料(程序)測試

网友A:
我上次遇到的是32吋的WET大哥你遇到的是37吋的,要不要建議客人把主板改掉用公板,我上次就是這麼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遇到的是32吋的WET大哥你遇到的是37吋的,要不要建議客人把主板改掉用公板,我上次就是這麼做的 ...

先徵求看看
若沒有再來改

网友B:
我有MCU資料.不知幫不幫得了您.

ViewSonic N3776w-NT NT68F631A_632A MCU.rar (46.87 KB, 下載次數: 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MCU資料.不知幫不幫得了您.

感謝gkjnn大提供
下載來測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