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ELPIDA B8132B2PB-6D-F DDR2 規格?

楼主(2018-12-01):
請問有前輩有ELPIDA B8132B2PB-6D-F  這棵的資料嗎?
最近撿到了台ASUS TF101平板 但是RAM只有1G........

所以想找看看能不能找到替代想更換大容量~

但是爾必達被美光給吃了.......

資料真難找!

感謝!

网友A:
找B8132B2PB-8D-F 看看,6D跟8D應只差在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B8132B2PB-8D-F 看看,6D跟8D應只差在速度。

感謝Wish大回覆~

我有找過美光的資料

是有顆EDB8132B4PB-8D-F-D
的確6D跟8D應該是速度沒錯!

我查另一顆EDB4432BAPA-8D-F

這兩顆有幾個腳位並不相同~例如一個是VDD 而另一個則是NC ~

所以才想看看會不會有 B8132B2PB-6D-F規格書來看!

因為這棵是1G的RAM,我想找看看能否替代成4G之類的.......

不然這台平板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目前電池故障)

速度還真是讓人點點點

(奇怪下面圖片刪不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Wish大回覆~

我有找過美光的資料

多的圖片已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