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K 風扇轉速轉慢

楼主(2018-12-01):
請教TDK 風扇轉速轉慢的原因?
按3轉速度都!慢

网友:
我只會上一點油

网友:
  "啟動電容" 老化也可能是原因之一, 不妨拆下底板瞧一瞧吧!

网友A:
特殊插頭~我都不知道TDK有做風扇~

网友:
看語詞他是香港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殊插頭~我都不知道TDK有做風扇~

英國的規格

网友:
變慢的話   建議先將扇葉護罩卸下  徒手轉動看看扇葉  如果扇葉轉來有阻力 拿可能代表馬達或是轉子有阻力

需要保養

如果那麼有可能是電路問題了  接下來問題就會比較多樣  例: 馬達驅動出問題  或是線圈不良
建議送修

网友:
  是 這款, willchan90 君誤植廠牌了.

  插頭是 G 型 BS 1363 英規 AC 220 V.

  雖然 TDK 沒生產風扇, 但上述風扇廠商的確也與日本有關, 是松下電器的子公司 Kawakita Denki Kigyosha (A.D. 1909 ~).

网友:
轉動後關閉電源,葉片馬上停止,沒慣性的滑轉,感覺軸心轉動的阻力很大, 電扇馬達軸心需要加油 。

電扇一速時是慢速的逆轉,最後一速又恢復慢速正轉,電扇馬達的起動電容短路壞了

网友:
電容+1...剛剛才換了切管機的電容